[家电] 维修卫生间一用就跳漏保的问题,并且谈谈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05-05):
某天突然微信消息提示,需要改线路,安装灯具插座之类的,开始我说直接拉插线板好了,经济实惠,后来人家确定要改,先去看了现场情况,确定了方案距离,第二天就准备工具和材料去了,忙了一下午,最后处理卫生间跳漏保的问题,故障现象卫生间一用电就跳漏保,有时候不用也跳,推上去就跳,确定了不是漏保坏了,插座拆了一遍测来测去数值很奇怪,断开卫生间漏保下面的2根线,去卫生间测漏电,福禄克万用表电阻档如果测到有电压会报警,明明断开了下线的呢,开始4根零线粗细不同的压在一起,一扯就掉,重新包裹缠绕压接,问题还是没解决,脑袋像有浆糊[捂脸]坐下来分析一下发现漏保零线进线出线混接了,卫生间的零火线不在一个回路,所以一用就跳,恢复线路以后就正常了[破涕为笑],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捂脸]问题终于解决了,再说说更换插线板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最开始加他微信就是说漏电的跳闸的问题,因为是租户,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准备还一下线路自己住了,更换空调插座的时候发现地线和零线有破皮的地方,应该就是上次漏电原因,另外装卧室灯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这种有螺丝压接的接线端子直接装好压入进线,另外一端接灯的那面是不动的。出厂接好了,最近不是屯了不少快接端子吗,现在都偷懒用快接了,比缠胶布省事太多了,拆开接灯线的那头发现螺丝是压在线皮上的

网友:
沙发,用福禄克表的肯定不能含糊,居然认真的看完了。

网友:
现在电箱配件齐全多了,过欠压、防雷。这东西但愿一直用不上,用上就值了。

网友:
现在电箱配件齐全多了,过欠压、防雷

网友:
跳漏保查出来云淡风轻,有时跳有时不跳查不出来,想破脑袋

网友:
查不出来,想破脑袋

网友A:
老头子几年前买的装修好带院子的房子,结果一到下雨天,接到院子的一路电线老是跳漏保,天好了又不跳了。因为是暗线,不知咋整?

网友:
自己家里也出过一次,一直跳闸,一通折腾,全部工具出动,人员配齐,一通忙活,最后换一DZ47-C16,好了,不跳了。哎!折腾!人生!还是不会好,就怕会一点,半桶水,正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头子几年前买的装修好带院子的房子,结果一到下雨天,接到院子的一路电线老是跳漏保,天好了又不跳了。因 ...

拿个燃气灶的点火器做一个漏电检测仪,哪里漏电哪里就有大打火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