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通力电梯液晶显示板KM51105313H01故障

楼主(2024-05-05):
通力电梯液晶显示板KM51105313H01故障

故障是显示楼层和显示屏不对,另外一台电梯替换,可以正常。故障是显示板
目前等待厂家报价,TB在5张内,有谁知道这个显示楼层错乱是什么问题,可以维修吗

网友:
这个没必要修吧

网友:
电梯是特种设备    就算知道是啥问题  也不要自己搞  你没有证去修

网友:
自己修要承担安全责任的。

网友A:
不要修,叫维保来弄。特种设备你要有T1证才可以去操作。擅自去弄,断了维保财路,人家举报就很麻烦了。

网友:
特种设备上专用的,难道比民用的等级高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修,叫维保来弄。特种设备你要有T1证才可以去操作。擅自去弄,断了维保财路,人家举报就很麻烦了。 ...

好的。了解了

网友:
记得楼层显示带拨码的,

网友:
电梯一般有专门维保单位

网友:
这种特种设备,个人根本没有资质,不要修了,真的

网友:
电梯液晶长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