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强拆索尼后期带变速功能的磁带随身听:SONY WALKMAN WM-EX651

楼主(2024-05-05):
无奈这几天床底下又翻出来一台机器 索尼后期的磁带机 EX651 没啥意思

后期的机器 机芯设计的比较简单 故障率低很多 但抖晃率普遍都不如老鸡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偷工减料

翻出机器后通电不转 不要问 问还是皮带断了 换上应该是进口的皮带 不要问 问就是中国不产这玩意儿 没意义 通电即愉快的转起来

BEYOND的一首曾是拥有 主要是通过播放时间来测定带速 咱没3K的测试带 更没有示波仪 只能用这土法子骗自己

就这吧 哄自己高兴

这机器有个变速功能 就是播放时能随时改变声音的快慢 目的是为了学外语听清楚说什么 但对于磁带来说 变速就是徒劳

对应外壳上的机械部分 原理自己看

一个快进快退开关 这是个无卡度的 目的可以实现快进快退时同时可以监听声音 比如能快速找到一句话的开头或者结尾

对应外壳上的机械部分 有根小弹簧负责拨钮的复位 需要听下一曲就拨一下 需要监听 就拨住不动

电机稳速芯片 由于只是换根皮带 就不劳烦自己再解焊电路板了 后期机器覆铜薄 焊几次就翘皮了

hold开关

对应的机械部分

对应的外部拨钮

非常新净的磁头 磨损很小

压带轮也很精神 跟个大小伙子似的

电池漏液惹的祸 请教下 有什么溶液能清洗掉这些铜绿呢?

标签上的功能简介 应该是日版的 小日本曾叫嚣过 最好的产品卖欧美 其次自己 最次中国!

但机器是中国产的 也不清楚只是在中国组装还是全部由零件组装、外壳冲压等全部在中国制造

最后 一盘珍藏许久的磁带 记着还有一盘全是快节奏的。再见

网友:
我那台古老的磁带机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A:
不是那种无刷电机的了

网友B:
满满的情怀,随身听天生的抖幌率高,改变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种无刷电机的了

必须是无刷电机 而且还一定是印刷线圈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满的情怀,随身听天生的抖幌率高,改变不了的

听了便携机 再听那种精度高的三磁头卡座 会发现 磁带还可以这么安静

网友:
需要耐心啊

网友:
尖端产品,不管造假也好,这个时期是小日本科技发展的辉煌时期,和当前东方大国,东方大国除了精品外还有一大堆便宜又垃圾的小产品

网友:
哎 这个变速功能确实很不错

网友:
不错的设计

可惜昨日黄花

网友:
古老的随身听!!!

网友:
金属部件拆下,泡洁厕灵就行了

网友:
磁带随身听已成昨日黄花,只能收藏或者玩玩情怀,前不久偶尔玩了一下自己的磁带机,发现找歌换磁带以及最后的收纳非常痛苦,折腾半天就为了听一首歌,不像现在的MP3,一搜马上就听。

网友:
铜锈用洁厕灵可以搞定

网友:
磁头可以充新,压带轮也很新,看样子使用率不多

网友:
机械与电子之美!
巅峰之作其实是后来的mini DV机。拆开看着它运转真是一种享受。

网友:
这编码器的设计很巧妙,好评~~~

网友:
简化设计,有刷电机塑料飞轮

网友:
磁带随身听已成昨日黄花,磁带也难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