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感应小夜灯换个大号电池

楼主(2024-05-05):
之前手里有一个嫖来的感应小夜灯,看到一位网友给它加电池。奈何没有电池,今天忽然翻出来一个吃灰多年的小充电宝,估摸着可以加进去

把小灯和充电宝都拆开

发现容量蛮大的,虽然放在那很久没动了,还有2.2v左右电压,比了下,用钳子把小灯里面的挂钩的凸出塑料剪去,可以塞得进去

那个小电池也拆了,拆之前先冲一下电吧,估计要放很长时间了

这个板子上目测只有一个锂电池充电芯片, 没有低电压保护芯片,也就是说如果长时间放在那不动,人体感应和光感可能把电池电完全耗没了,而聚合物锂电池亏电会鼓包。。。 搜了下,可以加个dw01和8025的组合来进行放电保护,稍微有点复杂,在旧板子上不好加上去。换好电池之后,从口袋里拿出来,锂电池2.2v的电压下,小灯不亮,说明在锂电池低电压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不亮灯,提示人去充电,而这个电压还不会严重欠压而引起鼓包。放在常用的位置,然后不亮了就去充电,应该可以避免严重欠压

摆正位置,焊好电池线,孔位都没有遮挡,电池对比

原来固定的只有充电口位置的一个白螺丝,找到一个m2.5黑螺丝固定在后面那个孔位
然后组装好,变重了,用手抓住后面那个贴片,磁铁依旧可以吸附在墙上

弄完了,然后把电充满,充电宝部分就相当于得到一个冲放电保护板和一个小电池,看以后能否用到

网友:
原来电池也太小了。

网友:
我都直接放个充电宝

网友A:
水口钳用着怎么样?好用的话给个链接,不好用的话,当我没问。

网友:
这个小夜灯我也有两个

网友:
我是直接在外观加了个电池。。。

网友:
白嫖几个,都在吃灰

网友:
这电池尺寸完美匹配

网友:
换了电池这么重了,竟然还能吸住

网友:
再换个Type-C头

网友:
4000毫安还是用18650锂电池最好了

网友:
这估计半年充一次电了。

网友:
这种小夜灯不错,适合半夜起来的人

网友:
换个大电池用的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口钳用着怎么样?好用的话给个链接,不好用的话,当我没问。

剪塑料的话不挑钳子吧,tb上之前2-3块钱买的,被我掰铁皮和剪那个2.54排针去了,现在前面已经不尖了

网友B:
单锂保护板很便宜,有条件还是加上,最便宜的1.28包邮

网友:
楼主是准备3年不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锂保护板很便宜,有条件还是加上,最便宜的1.28包邮

找块旧手机电池拆一块,焊上就成。

网友:
新换的电池容量看着还不算小,建议外接一个保护板,以免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