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振牛80W护眼LED灯拆修

楼主(2024-05-05):
振牛80W护眼LED灯上电后闪烁

拆开发现两颗滤波电容都有过热清况

BP2861恒流芯片,1R6及1R8并联检流电阻

试图先焊下2.2uf这颗电容,无奈烙铁功率不够

只好剪断了

2.2uf电容包皮已破

找了个4.7uf的焊上

通电测试,功率26W左右,手放灯前面明显有热感

去掉1R8检流电阻后功率13w左右,就这样使用吧

网友:
是不是电容快不行了啊?

网友:
散热解决了,26W应该没问题。

网友:
18个灯珠80W,亮度耀目夺眼。

网友:
80w是型号,老哥需要一个ptc发热台,下面烧烤,上面烙铁捅捅电容就下来了

网友:
电容被热坏了吧
80W是型号么

网友:
无奈烙铁功率不够?

火机烧啊。

网友:
能改电阻,一般都是高手。

网友:
80W 太吓人了 看看就好

网友:
所以我现在买的都是带散热孔镂空的LED灯泡。

网友:
这个灯珠一颗,既然有2W啊。

网友:
如假包换,正宗山货

网友A:
LED芯片是二串二并还是四串,四芯封装一起,单个功耗没超一瓦估计LED芯片耐用

网友:
电容踩高跷了这是3W的灯珠?!就是26W功率还是不小的,散热确实不够。

网友:
振牛牌子太山寨了,公牛和电脑振华电源二合一了

网友:
这么大一个外壳太唬人了,明明可以小一圈的

网友:
这灯不错了。我假期刚修了一个纤维板的,电容限流,还没顾上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芯片是二串二并还是四串,四芯封装一起,单个功耗没超一瓦估计LED芯片耐用
...

灯板上有标注:3535---2B9C

网友:
个头挺唬人,内部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