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洗车机拆解

楼主(2024-05-05):
一直想搞个锂电洗车水枪,洗个车什么的方便些。挑了半天选了个无刷,金属泵体“三无”水枪

到手就有使用过的痕迹

拆了瞧瞧

无刷电机是真的

泵体灰不溜溜的,铝合金?锌合金?

无刷控制板,热缩管一包

控制板应该配个金属散热块的吧

金属泵体

齿轮也金属的

该有轴承的地方都有轴承

这地方就用了三个轴承,不错

忘了量下泵体直径了,估计12左右

看着还行,就是这金属灰不拉几的

一点油脂都没有

这个轴承座有个裂纹

电池带电量显示

5个串连

外壳内部有加工过痕迹

总体感觉还行吧,虽是个“三无”水枪,无刷加金属泵体总比塑料泵体的耐用些吧,一百多的价格也差不多吧。自己用的话要加点润滑油到齿轮箱里,无奈这把水枪轴承座有个裂纹,就不想留了,回头重新淘个对比下看看。 兄弟们有什么推荐的水枪入手吗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锌合金不一定比塑料的强,当然垃圾回收塑料除外

网友A:
没看清泵的结构,好像不是离心泵

网友B:
打击楼主一下,就看上那个电机。

网友:
无刷的  不错 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泵的结构,好像不是离心泵

应该是柱塞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击楼主一下,就看上那个电机。

电机拆下来转还是挺猛的

网友:
还行,起码齿轮是金属的,我的那个是尼龙齿轮。

网友:
居然是金属齿轮,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泵的结构,好像不是离心泵

看轴承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泵的结构,好像不是离心泵

离心泵达不到那么大的压力,洗车机这种高压的都是柱塞泵。

网友:
是啊, 有没有靠谱的推荐. 夏天快到了, 洗个空调.

网友:
这种其实是工业垃圾了,压力不够灰都洗不下来,配件电池更垃圾,升级电池后也就强一点点

网友:
应该是铸铝的吧?锌合金的强度太低了,还不耐腐蚀。

网友:
我感觉这种不如单独泵的抗用

网友:
多少钱入的呢?

网友:
感觉还行,无刷电机的、金属齿轮的,哪家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种杂牌子就算了,除了大牌子外这种就是电子玩具了

网友:
价多少入的?这样子是不是可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