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打算用手机显示物联网数据,现在2024.05开发微信小程序收费吗?

楼主(2024-05-05):
打算记录一下家里温度、电压等数据,然后在外用手机查看,在网友的帮助下昨天将数据上传到了巴法云平台,现在需要做的是用手机端显示一下当前实时数据。
面对两个选择,一个是开发安卓程序,一个是开发微信小程序,二者对我来说都需要从头学习,各有优缺点。
如果选择微信小程序,优点是跨平台,什么手机都可以用,还不需要安装APP,但是听说现在开发微信小程序是收费的,是这样吗?
另外就是开发安卓APP,麻烦一些是需要安装包,并且我的手机是苹果,虽然也有安卓机但是还是有点不方便。
除了这二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可否在家里路由器上架一个WEB服务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供手机查询?

网友:
有一个安卓app: mqtt dashboards。直接可以定制ui界面显示数字,类似组态开发的一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家里路由器上架一个WEB服务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供手机查询?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网上随便申请一个虚拟主机就好了,让chatgpt帮你写php代码

网友:
手机想看温度电压,只是刚开始新鲜度未退多看而已,过段时间都没兴趣看那东西
公众号控制台里面看就行了 也是实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家里路由器上架一个WEB服务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供手机查询?

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实现终端无关化

网友:
从mqtt服务器拉回来就是了。。。。。如果自己用,可以在手机上开发python,容易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英雄所见略同...



要固定IP 一般要给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固定IP 一般要给钱的。

然后呢???

-------------------------

网友:
动态域名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不需要服务器,免费的服务器不好找,但是免费的mqtt服务器是比较好找到的

网友D:
为什么要把数据上传到别人的服务器我个人最不喜欢用别人第三方的云平台,注册繁琐,数据还交给了别人,哪天指不定还倒了。既然选择了折腾,首先就要先搞好服务器。我通常是先注册一个域名,买一个最最最最最便宜的虚拟主机,做一个网页,绑定该域名。网页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你自己搭建的个人主机地址。个人主机地址是固定IP或各种内网穿透去做啊什么的无所谓。所有你的联网设备,联网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你这个网页,拿到真正要连接的服务器地址,然后叭叭叭开整就行了。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呢,因为,你买的域名,是最稳定的,只要你续费,就不会回收,而且,现在买域名真的好便宜。通过访问自己域名,就可以随时拿到最新的服务地址,即使换了好几个都无所谓,只要你网页更新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固定IP 一般要给钱的。

内网穿透了解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684-1-1.html

网友:
mqtt就好了.esp32,8266之类的很快就搭建起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用网页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把数据上传到别人的服务器我个人最不喜欢用别人第三方的云平台,注册繁琐,数据还交给了别 ...

我买的微软云主机,第一年免费的。
可以用来上外网,也用来当自己的公网服务器。
只是需要研究学习一下,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
现在使用上面网友推荐的巴法云呢,基本能满足我的需求,正在学习开发APP。
就是业余玩一下,如果每年花钱购买虚拟服务器感觉有些不值,并且对如何购买虚拟服务及域名不太了解。

网友:
巴法云用了2年多,还算不错,也是几个8266做服务器端,太阳能充电电池电压、外界温度、门控状态、各个楼层的红外感应或微波感应、固定电话来电号码解码加语音播报模块等接入8266,数据传上云端,还做了几个esp32c3加配套屏,接受云端数据显示各种即时数据,加显示年月日时钟,显示电压、温度、来电电话号码、门开关状态、楼层活动状态,手机公众号看微信预警,公众号控制台可以看全部数据,还可控制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在家里路由器上架一个WEB服务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供手机查询?

大佬这个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