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福建普联通对讲机的频道信息是多少?

楼主(2024-05-05):
有懂对讲机的嘛?这个福建普联通对讲机的频道信息是多少?网上也搜不到写频软件。有人有这个写频软件吗?

网友:
400-520,之间,这个完全取决于厂家写频

网友:
都是贴牌的啊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写频软件

网友:
此机频率可以用专用测频的机,自己有另一台带显示屏的对讲机也可以用它来搜一下,方法是按着你台550的发射键不放(一般保护问题1分钟左右就自动关)用带显示那台从400MHz开始自动搜频,它接收到信号会停下来,你放开550的发射键再触按一下听搜频台是否有反应,一直从复这方法从400-520MHz试一片基本就能找到当然带那台也要能接收400-520MHz

网友:
估计没写频软件就废了。

网友:
通用写频软件,健伍那款

楼主:
买了一个宝峰BF-5RH,频道都搜出来了,就是搜不到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