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波士顿电池

楼主(2024-05-05):
16年组的14串三元, 21年换了驴就很少用, 时不时补个电. 五一看了眼APP, 一串饿死了. 拆之.

8节5300电池, 没漏液, 没鼓包, 0V了, 其他13串都是3.4V. 电极铜条还是挺厚的. 14个平方.
降成13串, 稍微充点电. 原来的保护板不能降串使用, 只能先裸着. 拿个电压表头先戳着.
发现这种螺丝连接的方式内阻偏大, 单串2.x毫欧, 整组13串到80+毫欧, 怪不得用的时候满把就掉2V. 国标车, 25A控.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嘉百达LH-SP15S001保护板才能降串使用, 新买一块不值得. 看多了着火新闻, 三元不太想用. 扔了又可惜, 鸡肋啊!

网友:
波士顿电池质量还算不错

网友:
8并40A了,俺看的起那些铜条

网友:
电池的内阻大了,应该是性能下降的信号,更换新的吧

网友A:
前些年波士顿电池很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嘉百达LH-SP15S001保护板才能降串使用, 新买一块不值得. 看多了着火新闻, 三元不太想用. 扔了 ...

把总正极和第十三串正极排线处短路即可。也就是跳过14串。

网友:
这电池质量过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改嘉百达LH-SP15S001保护板才能降串使用, 新买一块不值得. 看多了着火新闻, 三元不太想用. 扔了 ...

智能版需要短接排线接口跳线改排线,还得用电脑上位机改参数,傻板只接改了排线和跳线短接就行了,

网友:
这电池内阻大,不支持大电流放电!

网友:
波士顿电池很火啊

网友:
质量刚刚的   不错

网友:
放在角落吃灰,还不如在论坛出售了

网友:
铜条太豪横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谢谢分享,请注意安全

网友B:
没地方用,就不用折腾了,直接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地方用,就不用折腾了,直接转手

收废品的, 开价太低. 看贴吧16一公斤的话, 也就卖了. 结果本地的开价100一组, 算了.
当二手卖, 担心出状况连累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波士顿电池很火啊

内阻太大, 大功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