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杂牌带电源的易驱线

楼主(2024-05-05):
pdd里买了一个标称1153e带12v2a电源的易驱线,asmedia工具认不到!联系商家说拆了看,结果是jms578。商家说仓库搞错了,在给补发一个。

网友:
JMS578的也不错啊,我用来开卡成功两个了,一个SM2258,一个88NV1120。

网友:
这下好了,两种都全了,也算一步到位了。

网友:
成功白嫖一个。

网友:
机械硬盘还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易驱线,容易坏盘。

网友:
和绿联的外壳一样

网友:
又白嫖一个

网友A:
话说给带的3.5寸的盘?

网友:
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给带的3.5寸的盘?

有12V2A适配器可以带3.5啊

网友:
带电源3.5盘可以用

网友:
易驱线我都是自己做的,别问怎么做的,问就是用硬盘盒改的,再加个DC母头给12V供电

网友:
恭喜白嫖一个

网友:
集成度看着挺高的。

网友:
商家再补发一个。这是买一送一了。

网友:
运气不错,成功白嫖一个。

网友:
电源性能不好,极容易损坏硬盘

网友:
电源适配器搞一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