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老款西门子助听器

楼主(2024-05-05):
捡了一个小盒子,伊拉克成色,仔细看看,原来是一个助听器,网上搜一下,新的时候还挺贵,拆开看看,再让它做最后一次贡献。

正面照。
背面照。西门子风笛数字型助听器。
侧面照。电源开关,音量,耳机插口。
打开盖子,是5号电池仓,使用一节五号电池。
三个调整电位器:最大输出调整;降噪控制调整;控制啸叫调整。
拧下两颗螺丝,就可以打开。
板子。
板子背面。
一颗IC芯片,查不到资料,估计是助听器专用的。
两个三极管?
3个可调节的电位器。
已经分离的mini USB座。
看介绍,这是一款盒式助听器,好像有接听电话功能(通过电磁感应,可接听座机通话,电路上没看到这部分元件),这款已经下架,现在已经有新款销售。
谢谢围观!

网友A:
omg这个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吗

网友B:
零件真心没几个啊,这个就卖很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件真心没几个啊,这个就卖很贵啊

这东西应该是对灵敏度要求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声音频率过滤功能。

网友:
老古董了,PCB做得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omg这个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吗

这绝对是坟级真品,新鲜出土。。

网友:
我有一个电池把音量电位器给腐蚀了

网友:
牌子很靓啊,只是不好修了呀

网友:
伊拉克成色

网友:
PCB剥皮了,彻底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应该是对灵敏度要求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声音频率过滤功能。

那几个可调电位器估计就是调整频率的

网友:
现在这个 国产的很便宜了

网友:
这货当时的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太旧啦!!!

网友:
说是助听器,本质就是一个功放,和我们唱卡拉OK原理一样,只不过就是降噪处理和啸叫(信号干扰)处理比耳放要更好一点

网友:
板子锈蚀的挺严 重

网友:
老款西门子的电子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当年为啥贵?因为我们没有!!再其次我们芯片产业也不行!别人说多少就多少!

网友:
这是啥伊拉克成色的设备

网友:
据说西门子助听器是可以调节频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