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德力西DWGR2897+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4-05-05):
最近看城阳电工视频学习男人电学探索800集电视连续剧,因为有两台指针表MF63作为参考,感觉还是数字万用表适合我们这种小白学习,感觉测电笔不错,比之前世达分格显示的更清晰,买了一个德力西DWGR2897,来体验一下。
发挥到手先拆解的优良传统,看了一圈没看到里面有啥,特殊的安全保护设备,串联贴片电阻感觉还是不如氖泡的老式电阻安全。

疑问
买之前有个疑问,在视频和后台都留言,暂时还没有客服回复,请论坛大佬们给指导一下。(就是如果手按测导通按钮,测了220V电压会怎样,有安全隐患么)毕竟两个按钮很近难免误触。因为我测试了一下,第一个按钮是需要人体作为导线的,我隔着铅笔按就不准了。

测试
第二个按钮我用电流测试了一下,υA档也测不到电流(图片是直流实际上交流直流都测不到电流),应该是安全的。

有个优点,蜂鸣器是真响,我巴不得换到万用表上去,怪不得一些师傅嫌一直响,德力西这点不错,按网友要求升级尼龙螺丝刀头和改声音持续,这一点还是要给点赞的。有了一个挺方便。虽然普通的也够我用了。

网友A:
要能电人,就不会销售出来,那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电人,就不会销售出来,那还能用吗

嗯,我也是没想明白,测导通还是用人做导线,如何实现电流为0情况下,可以捕捉信号导通的。
还有就是我测试了火线时。会间隔一小会,响一下显示导通的,也就是说交流电能影响到第二个按钮。
反正安全就好,又买了2个没升级的版本放不同工作地点里,这个220V可以代替电笔了,安全就好

网友:
绝对符合安全要求。电笔的电阻很大的,无需担心。氖泡的除了不用电池,其余各方面完全不如数显的实用。

网友B:
1000V测量绝缘电阻。所以,安全性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V测量绝缘电阻。所以,安全性不用担心!

多谢大佬专门给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