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我的手电,这辈子应该不会再买手电了

楼主(2024-05-05):
这些手电都是十年前痴迷的时候买的,前进的两把C8,两把K3,灯珠应该是T6,亮度完全满足使用需要,做工都挺好。最小的这个是最早买的,尾部开关坏了,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改装了一下,灯珠已经换成紫外灯珠了,偶尔使用一下。还有一只很早在论坛换的魅色C8,在老家放着,灯珠应该是Q5。

先上个全家福

先看两个C8,手感厚实,散热好,一个不锈钢圈头,一个普通圈头

一只普通光杯,一只橘皮杯

前进的做工挺好,螺纹啊当时流行的直角螺纹,端面接触导电

驱动是4颗7135,好像五角星不同的短接可以调整开关模式,具体都忘了,默认的模式也还好用,有挡位记忆功能

C8的最亮状态电流大概1.15A,不知道什么情况,亮度感觉比K3要亮不少

K3比较小巧,和论坛的小值差不多,不锈钢圈头,也是一只普通光杯(正白),一只橘皮杯(暖黄)

光斑颜色差别明显,因室内就成了太近,橘皮杯泛光不明显,晚上在室外还是橘皮的好用

K3的最亮状态电流大概1.13A

这个手电是买的便宜货,不过质量还不错,灯珠应该是国产的,亮度差一些

下来就是紫外灯珠这个了,这个是可变焦,带透镜的,使用5号电池。尾部开关用洞洞板做的,弹簧也改造了一下,防止开关短路

光斑是紫色,拍出来成蓝色了

这些手电除了紫光这个尾部坏过,其他都很好用,有2只还是全新,基本都没用过,这些这辈子应该够用了。

楼主:
补传一张图,紫光灯珠

网友:
现在的G40 和菲尼克斯的C6 这些 型号区别是在哪里,刚想买手电

网友:
好多的手电啊,现在哪怕上下班也用不到手电筒了。。。都在吃灰

网友:
我也买过好几个,最早一个有20年多了,3节五号电池驱动12粒灯珠,没有驱动板,当时这手电非常小巧,在老家被亲戚孩子看上好久都不肯还我,后来开关坏了就一直吃灰。第二个是18650的可变焦T6灯珠的,这个也有115年了,再后来买过一个L2灯珠的两节18650的定焦手电,成为目前的主流,一是亮度高,二是耐用,就是比较大,不方便携带。期间给家里老人你买了个非常小巧方便携带的1节26650的T6定焦手电,电池很耐用,基本上一两个月充一次电,这只手电去年家里办酒席时被客人顺走了。

网友A:
我也买了好多手电,大多数很便宜,十几块钱一个。贵的就两,一个单节18650电池的10W变焦手电,不到100块。另外一个3节18650的30W定焦手电,不到200块。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没一个是品牌的都很便宜

网友:
好多年都没有需要手电得情况了,都忘记还有手电这个产品了。

网友:
就买了一个数码之家的,目前都在吃灰,没用上几次

网友:
你是及时刹车了,比起手电论坛太少了

网友:
我打赌,楼主这辈子还会继续买手电。

网友:
在论坛老站换过3款C8  20多把,自己留了三把剩下的都送人了。现在手里三把论坛C8(都换了灯珠、驱动)、一把小直;两把前进C8、一把K3。

网友:
有一把论坛第一代C8,和后来中奖的一把魅色小直

网友:
您这才个位数,多乎哉?不多矣

网友:
前后弄了几把,留了3把。

网友:
完全不敢买超过50块的手电,用几天就找不到了,现在手上就一把论坛松美的电筒,其它那些十块钱不到的渣渣买了不下十把,差不多还能找到一两把。奇怪的是我买的USB3.0的U盘也老是不见,0几年的2.0U盘现在都好好的在手里。

网友:
你还缺一只,1.5V五号电池直驱的高亮手电筒,继续买吧

网友:
去手电论坛看看,小巫见大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好多手电,大多数很便宜,十几块钱一个。贵的就两,一个单节18650电池的10W变焦手电,不到100块。 ...

我买的包括头灯在内大约9个,最贵的那个不包括任何配件单手电是168元,质量确实好也亮,夏天用会很烫。

网友:
我也有好多,说实在的现在用到手电的场合也不多,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