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电动车折腾条友说是卡罗拉的LED大灯效果挺好

楼主(2024-05-05):
电动车折腾条友说是卡罗拉的LED大灯效果挺好

花了75包邮,最后反光碗还是要挖孔,然后用螺丝直接硬接固定,不过最后效果还是OK得。

20年5月份拿到车折腾的,24年2月份拍的开关灯照,效果不输啊。

网友A:
赶上汽车大灯的亮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汽车大灯的亮度了

测试过大约30瓦功率,原车垃圾插头居然烧了,后面直接接,然后接了个继电器,否则估计还是载不动。

网友:
哇,真的很亮啊,这价格可以呀!

网友:
太费电了吧?

网友:
清秀的面庞此行不亏。。。

还是要做个防水,开怎么大洞。。

网友:
这么亮啊,还有近光切线呢

网友B:
佩服动手能力。
我的uy125小踏板,早就买好了大众迈腾的车灯想改,一直没敢动,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
这太亮了吧,有近远光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动手能力。
我的uy125小踏板,早就买好了大众迈腾的车灯想改,一直没敢动,感觉有点难度。 ...

我这个要拆大灯要把前杠拆掉。这次珠碗不好用想换掉都嫌麻烦了。

网友:
实际效果一流。

网友C:
电动车面板上电压表是原车带的还是自己改的?

网友:
这个实用 又不会被查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

楼主:
你这张是远光效果,不太好,照的不够高,短板啊,近点的话闪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面板上电压表是原车带的还是自己改的?

自己加的,特地买了大数码管的电压表,不过精度还行,线性不咋样,可以微调。

网友:
亮度太高也不好啊

网友:
我也想改,但是发现城区路灯很亮,基本没有黑灯瞎火的路,7w led 凑乎用吧

网友:
第三张图片看到楼主本尊了,哈哈

网友:
原来12v输出够吗?
要不要另外加装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