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怎么让笔记本电脑开机后在外接屏上显示

楼主(2024-05-05):
华硕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屏坏了,想外接一台显示器使用,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电脑开机后直接在外接屏上显示。请予帮助,谢谢。

网友:
把显示屏排线拔了

网友:
插上vga或高清线就行不用设置

网友A:
笔记本电脑都有快捷键,按快捷键切换后,下次开机就自动换到显示器了。

网友:
插上HDMI或者VGA   键盘上按住win键再按P键  按一下切换一下模式!

网友:
接上外接显示器自动显示

网友:
需要系统里设置显示模式,并不是插上就能用,

网友:
先接上显示器,,开机,,如果没显示,就按下功能键+(F1--F12),,F键上有个框框的那个,,功能键FN之类

可能按FN+F8进行切换

楼主:
补充:在出问题之前我一直是用外接显示屏来使用那台电脑的。打开电脑后电脑正常工作,外接显示屏显示正常的画面。因有需要按win+P,打算把电脑设置成“断开投影仪”的状态,结果发现外接显示屏关闭了,而电脑本身的显示屏不能正常显示内容。再按win+P,因屏幕不能正常显示而无法选择再次连接投影仪。强迫关机后再次开机,外接显示屏在开机初期显示正常,选择“正常启动”后,出现开机画面,然后就进入了断开投影仪模式。若在开机画面后选择“安全模式”,外接显示屏能显示画面(猜测在这个状态下电脑和外接显示屏是同时显示的),而在安全模式下win+P不起作用。Fn+F8也试过了,猜想这和win+P是相同的快捷方式,最终还是要用光标选择具体的选项,没有画面显示而无法使用。所以我现在需要的是电脑开机后在屏幕没有显示的情况下,通过快捷键或其他方法,直接把电脑设置成“连接投影仪”的状态。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和方法,感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都有快捷键,按快捷键切换后,下次开机就自动换到显示器了。

对,,笔记本显示有三种模式,其中就有外接显示器,各个品牌笔记本快捷键不同,可以网上搜索一下华硕笔记本的快捷键。我经常用电视机屏幕显示笔记本的视频。

网友:
不应该啊,我有一台华硕的笔记本。显示屏A面b面都拆掉了,就剩下下面,插显示器照样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百度下

网友:
你百度应该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
开机后 按住WIN+P快捷键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04):
非常简单啊,接上VGA显示器,然后合上笔记本,默认就是外接屏输出了,这时由于合上了笔记本,所以需要用外接的键盘和鼠标,我长期这样笔记本电脑当台式机主机使用(习惯了外接显示器的大屏幕大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在出问题之前我一直是用外接显示屏来使用那台电脑的。打开电脑后电脑正常工作,外接显示屏显示正常的 ...

按WIN+P,应该只在内屏上看到,笔记本大多有直接切换内外屏的快捷键,这个内屏坏了也可切换。

你现在这二都不行?那只有想办法把系统设置仅在外屏显示,这样每次开机外屏都亮了。

也可WIN+P 盲选仅2屏显示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只有进入系统后才会有显示的!启动过程是看不到的!!多按几次win+p ,就会变成复制模式就有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