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10 V变压器

楼主(2024-05-05):
为110V充电器准备的变压器,个头有点大

网友:
这个是铜线变压器吗?多少米?

网友:
如果里面是用变压器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A:
3kva体积还这么小,只是个自耦变压器吧

网友B:
购彩鸡送变压器?还是购功放送变压器

3000W的应是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kva体积还这么小,只是个自耦变压器吧

就是最简单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结构

看尺寸铁芯大概的120*60-60的,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彩鸡送变压器?还是购功放送变压器

当年帮伙计用老式电焊机改了个10KVA的220转110,托起他店里所有110设备,至到全部寿命终结,现在都220的设备,也把它给拆了,

网友:
这个效率咋样

网友C:
楼主不识字还是我们眼睛花?不是写的120V吗?

网友:
是不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
我去
这里面竟然是个大环牛
厉害厉害

网友:
看起来是铝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kva体积还这么小,只是个自耦变压器吧

是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
3000va足够充电器用了。

网友:
自耦变压器安全性是不是不太高?

网友:
这颜色 必须是铝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识字还是我们眼睛花?不是写的120V吗?

开路电压吧,可以抵消部分线损,带起负载后电压会降低

网友:
电压转换器!!!

网友:
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