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帖 慧荣SM2258XT/PF29F01T2ANCTH2主控该用什么开卡软件

楼主(2024-05-05):
慧荣SM2258XT的主控该用什么开卡软件啊。

楼主:
求助了谢谢,固态不识别了,想用开卡软件试试。有重要资料

网友:
现在都是一包通开

网友:
要数据的话怎么能开卡呢?一开卡就全部清空了。

SM2258XT可以用EasyTools2.2.6_SM2258XT固态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

网友:
开卡后就没数据了。用58XT tools恢复试试

网友:
EasyTools是数据恢复用的

网友:
要数据就不能开卡

楼主:
开卡可以解决固态不识别问题吗

网友:
同问,找不到合适的软件

网友:
请问哪个版本合适呢,识别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