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助YS9082HP开卡工具,颗粒ID EC5E98AF84CD

楼主(2024-05-05):
主控YS9082HP
颗粒ID EC5E98AF84CD
找遍全网都没有SSV6制程的工具,不知道是不是我搞错了

颗粒ID查询

颗粒ID查询

主板图片

主板图片

颗粒

颗粒

ID

ID

网友A:
这个ID是和你的颗粒完全一致的,你自己试试吧。

YS9082HP SSV6.7z.RAR

EC5E98AF84CD专用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D是和你的颗粒完全一致的,你自己试试吧。

大哥你这是啥版本的工具都有啊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固态,如果开卡成功,拜托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D是和你的颗粒完全一致的,你自己试试吧。

提示这个失败,大佬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开卡成功了。用老哥提供的工具,开卡到最后一步提示FAIL:检查smart信息失败

网友:
提示错误FAIL:检查smart信息失败,后拔电在上电即可分区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D是和你的颗粒完全一致的,你自己试试吧。

非常感谢,完美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