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下高手这个搏视网络摄像机用什么软件修改设置的?

楼主(2024-05-05):
搞到N个剪线的杂牌摄像头。接好线网络灯会慢闪亮。能查到IP地址但进不了。试过天时通、雄迈、捷高都不行。请教下论坛的高手是用什么软件修改设置的。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用ie浏览器

网友A:
谷歌浏览器,如果不知道ip可以借用海康的摄像头搜索工具

网友:
这个牌子我还真用过,中维,天视通,海康三种机芯,挨着试一下就ok,大部分中维

楼主:
试过没用,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谷歌浏览器,如果不知道ip可以借用海康的摄像头搜索工具

试过没用,都不行,进不了。

楼主:
搞出图像了,用中维高清监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