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汽车车顶加装太阳能电池板,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4-05-05):
各位试过给自己的汽车车顶加装太阳能电池板么?

装好电池板,车子的可玩性是不是会有很大提高

网友:
电动汽车充电用?

网友:
我的是玻璃顶棚,吸盘的就可以了
问题是太阳能板,限压电路都等坛友开车呢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想法,2011年的F0一个月开不了一次,电池基本都是放坏的,还得每个礼拜拆下来充电,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
柔性太阳能板,用玻璃胶粘在车顶,小轿车整个顶面完全利用好,单晶硅的可以装400-500w左右的板子,实际发电效率在100-250w左右。但是板子贵,还要配合控制器

网友B:
用处不大,安全第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处不大,安全第一的

万一在野外抛锚了,或者电力、汽油供应不上,这个时候太阳能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

网友:
汽车行驶时颠簸大、震动大、太阳能电池板受不了长期的高强度颠簸震动、柔性半柔性板更娇贵更易坏;如果直接用玻璃胶粘车顶上、还有个问题:无法散热、导致过热烧坏。

网友C:
在淘宝上看到一款是用车顶行李架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300W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想法,2011年的F0一个月开不了一次,电池基本都是放坏的,还得每个礼拜拆下来充电,不知道这个方 ...

2011年的F蛋,可以趁现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送去置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11年的F蛋,可以趁现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送去置换了

用车需求低,一个月开不了几次,换新的也是放着,还不如凑合着开.

网友:
之前买了块18V100W半柔性的装车顶过,用降压模块14V给电瓶充电,但电瓶也只用了4年多就坏了,后来就拆了不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想法,2011年的F0一个月开不了一次,电池基本都是放坏的,还得每个礼拜拆下来充电,不知道这个方 ...

8块买个电瓶开关 1一年不开都没问题。8块买个电瓶开关 1一年不开都没问题。8块买个电瓶开关 1一年不开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想法,2011年的F0一个月开不了一次,电池基本都是放坏的,还得每个礼拜拆下来充电,不知道这个方 ...

不用每个星期拆下充电吧,我的车45A电瓶,开得少,之前每个月拆下来充电,现在DIY了一个12V50A的磷酸铁锂大号充电宝,每个月挂在车上给电瓶充电,拆电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上看到一款是用车顶行李架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300W的感觉还不错

这种行李架是不是会增加很多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块买个电瓶开关 1一年不开都没问题。8块买个电瓶开关 1一年不开都没问题。8块买个电瓶开关 1一年不开都 ...

开启不开车,就把开关断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行李架是不是会增加很多风阻

不会我问过卖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在野外抛锚了,或者电力、汽油供应不上,这个时候太阳能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 ...

折腾玩还行,野外基本没用。汽油就不说了,没油你就是架一百个太阳能也没用,你又不是电车。启动电瓶要是没电,凭借这小块太阳能板,得晒多久才能足够启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