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火碱的脏水怎么处理

楼主(2024-05-05):
打算买火碱来洗油烟机,只是不知这洗完的脏水,是否可以直接倒在下水道。
下水道是塑料水管。

还有盛火碱脏水的塑料桶,到了火碱以后,多久能挥发完呢

网友A:
建议先用大量自来水稀释一下,万一把排水管腐蚀了,200块修不好吧?自来水3块一吨

网友:
玻璃才怕,但也没那么怕,塑料完全不怕,而且你用完碱性都下降了

网友:
放心吧能直接倒下水道

网友:
塑料管问题不大,可以搞一点稀盐酸中和一下再倒。

网友:
下水道,什么管道都不怕。放心吧。

网友:
进入下水道,大量的来水汇合,稀释加中和,没腐蚀性了,再说一般污水酸性居多。

网友:
洗完的脏水,油污不多的话,可以直接倒。如果油污过多,最好把油污捞取出来,以免堵管道

网友:
我都是一边开着水一边倒

网友:
时常还要故意弄火碱水倒下水道里

网友:
可以倒的,还能清理一下下水道。

网友B:
洗完才发现,油烟机洗过了更容易积油垢

不如3年换新的

网友:
能直接倒下水道,还能清理一下下水道

网友:
下水道肯定是没有事,如果能加一些酸中和一下会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完才发现,油烟机洗过了更容易积油垢

是因为火碱破坏了表面东西,导致跟黏油污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大量自来水稀释一下,万一把排水管腐蚀了,200块修不好吧?自来水3块一吨 ...

哈哈 排水管没有接在自来水管吧

网友:
我都是直接冲走,这么多年,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直接倒下水道里没事,倒后用水冲一下。

网友:
放心塑料水管不怕     实在 担心就倒点醋中和下

网友:
担心的话可以买几瓶醋中和一下再倒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