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裙,有没有机箱推荐?4盘位

楼主(2024-05-05):
黑裙的主板好找,各种性能都有,但机箱有推荐的吗?要求4盘位。
要求是金属材质,后期打算自己喷漆改色。

楼主:
这个外壳不好买

网友:
TB上搜索常见的几款都能看到,要便宜的话拆机的各种币留下的,但也涨价了。
不过一般面板或者插拔架子还是塑料的。

网友:
星际蜗牛  这个箱子闲鱼上很多啊

网友:
蜗牛星际  没价格优势了  唉

网友:
台式机 基本上都能装10个硬盘,台式机 基本上都能装10个硬盘,台式机 基本上都能装10个硬盘,

网友:
看你什么预算了,我在看惠普的GEN8和GEN10,GEN8便宜点,不过我比较懒,想买成品(懒得换),你若是自己想攒机换主板的话,GEN8的比较适合

网友:
台式机 基本上都能装10个硬盘

网友:
蜗牛或者3d打印的nas机箱,闲鱼上很多,还有一些品牌比如乔思伯也有nas机箱

网友:
不差钱乔思伯有个5盘位的,小闷罐

网友:
搞个17*17的小机箱,用2.5或者M2的硬盘,搞个10个8个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