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前两天买的固态继电器 今天到了

楼主(2024-05-05):
前两天在不同店铺买的  因为不是同时到的  开始没注意  同一品牌  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竟然不太一样 接线柱刮了一下不是铜的磁铁不吸  看来小作坊干的  不知道能用不能  大家来说一说

网友:
小功率直接用,大功率要加散热片!

网友:
不能拆开看看么?

网友:
前几天推送,也不知有没有用,有红包就买了一个

网友:
自动化控制系统里面这个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用了才能知道好不好!

网友:
480AC是什么鬼?

网友:
功率不大可以用用

小厂寨品

网友:
估计是锌合金的。能不能用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两款电压值标示不一样。

网友:
可能有点悬

网友:
电流多大?不会是10A吧?

网友:
标识印的不太清晰的是假货。

网友A:
之前买某大牌旗舰店的86插座,卖家就说接线柱不能是铜的,会变软什么什么的。

网友:
另一个好像是铜的?标480V的看着像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某大牌旗舰店的86插座,卖家就说接线柱不能是铜的,会变软什么什么的。 ...

必须铜合金才好,纯铜过软

网友:
模块化元件

网友:
功率不大可以用

网友:
小负载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