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波轮洗衣机的波轮拿不下来怎么办?

楼主(2024-05-05):
  听说洗衣机里看不见的地方很脏,心血来潮想把波轮洗衣机的波轮卸下来清洗一下缝隙,怎料拆掉中间的螺丝仍拿不下波轮,又没有可以抓的能上手拔的地方,一筹莫展,兄弟们有经验有办法吗?

网友:
至少得刷上十几二十个视频,淘宝也有很多工具

网友:
找3个螺丝,拧到波轮上的小孔里,然后是不是好拆了

网友:
网上有卖7字螺丝刀

网友:
这个没拆过,度上找找可能有人拆过。

网友:
还是使用终极清洗大招眼不见即为干净吧,不然怕你是洗不了衣服的了

网友:
用铁丝勾波轮,勾坏了咋办
万能的马宝买新波轮

网友:
加半桶水后开启洗涤模式,一会儿就会浮起来

网友:
你图片上,那桶底正中间有个小盖板,撬开就看见有个螺丝,拧下,很容易就把波轮拿起来,要拆开洗,得拆除你图片边沿上桶上盖上面的东西。

网友:
大力金刚指还需练习,晃动下波轮再试试

网友:
铁丝大法  勾出来

网友:
波轮容易,下面那个盘才难拆,活动的使不上力

网友:
难得费劲上角磨机,换个新的

网友:
正中间有个圆盖,把圆盖叩开,里面有颗螺丝,把螺丝拆了波轮就可以下来。不过我建议你洗衣机正常最好还是别乱拆,拆不好会漏水,有些东西不是用坏的而是好奇拆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