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动螺丝刀电池老化怎么找出坏的电芯?

楼主(2024-05-05):
同事拿了一个电动螺丝刀电池过来说不耐用,我测了下单组电池电压也的接近4v。电池是3并5串电压共20V左右。

这5串里面有一组电芯存在故障整组电池就会影响电动螺丝刀的工作。手上没有设备测试电芯内阻,大佬们能指导下如何找出损坏的电芯吗?

原来想让同事全部换掉所有电芯,同事不同意,如果全换不如更换个新的。其实他已经购买了一个新的电池,这个准备修好当备用。

网友:
把电池装在工具上面使用放电,没电了之后再测量哪个电池的电压下降的快。

网友:
先量下每组电芯电压,加个负载,看哪组电压降的多

网友:
电用完,测量每一串的电压,如果都一致,就不用修了,如果某一串的电压明显比其他低很多,估计还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插在电动工具上运转的时候测电压,哪一串电压低就是哪一串不行。
插在电动工具上把电量用完,然后拆开来测电压,哪一串电压最高就是哪一串不行。
充电测,哪一串最先达到4.2V就是哪一串不行。

网友:
没用了,你换新的,然后也是旧的拖累新的,也是浪费,用不了多久就坏,你干嘛接这种烂摊子?

网友:
电池不耐用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A:
逐个放电比对端电压下降速度,下降快的就是坏的。

网友:
有种充电电池是不能继续使用的,就是一充就满,一放就完,带载能力差,不再适合电动工具了,必须换新的;根据这个特点,所以尽量放电,然后测量每组电池的电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坏电池。

网友:
加个负载,看电流那个小,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逐个放电比对端电压下降速度,下降快的就是坏的。

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三元电池测电压就可以了,容量低的电压会表现出来。

网友:
电压下降时让电动工具运转,测各组电压,找出下降大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