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牌为什么不用打印方式加工呢?

楼主(2024-05-05):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车牌还是用模压这种复杂的生产工艺?这种工艺需要把字母和数字镜像拼接到对应的两个模具中,效率太低,速度太慢,这也是为什么上牌需要几天才能领的原因。为什么不能使用直接打印的方式来生产?
好像现在居民身份证,有些户籍室已经有机器直接打印了。办理身份证的时候直接填表、照相、录指纹,信息采集后省级公安部门审核后,去任一户籍机器直接打印。

网友:
成本,耐用性。

网友:
身份证大部分人都会保存好,车牌可是要经受每天风吹日晒雨淋的。

网友A:
你那个是老观念了,现在这里上牌,立等可取。也就是你在大厅选完号,过个把小时,牌就做好了可以取了

网友:
是怕万一你学会了打印开店做生意了,车牌打印

网友:
效率太低?楼主怕是这几年没上过牌吧?现场上牌,最多半小时。。。。。。

网友:
现在车牌不都是立等可取了吗?还有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好想很多地方都是打印的

网友B:
现在上牌,牌照不都是立等可取了吗?

网友:
选号  制牌 领取 上牌  不用一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除了自选 ,留用原车牌的。好像都可以现场发牌吧。

网友:
冲压比打印要快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牌,牌照不都是立等可取了吗?

江苏这边一般需要3个工作日,可以去车管所取,也可以通过邮局邮寄(22块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老观念了,现在这里上牌,立等可取。也就是你在大厅选完号,过个把小时,牌就做好了可以取了 ...

哪个城市?江苏这边需要3个工作日

网友:
我最近一次是7年前去给车上牌,选完号以后等了1个小时就拿到牌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城市?江苏这边需要3个工作日

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福建

网友:
你是想让车管所所长小舅子小姨子下岗吗?

网友:
压制是必要的,压制后的车牌像钢印一样,是很难损坏的,只要没烧成灰,都能辩认,若是打印的出现严重车祸时就无法辩认车牌了!

网友:
第一,现在都 是现场可取。
第二,模具压制的耐用高,车牌风吹日晒,石打泥糊的,不比身份证。
第三,提高做假的门槛,不然后的话自己在家里就能打印,那假车牌不是满天飞了

网友:
好多年没上车牌了还真不知道

网友:
以前的模具在啊,继续生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