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暴力风扇加一个开关

楼主(2024-05-05):
买的DIY的暴力风扇,放抽屉里面,也就半个月,想起来拿出来玩玩,居然没电了
充电,指示灯只亮蓝灯,看了一下充电板说明,亮蓝灯说明电池电压过低
这说明它在默默的耗电,于是看了一下接线图,打算在电机供电那里加一个开关
首先找个地方开孔,前后都被占用了,只能在侧面

还是电烙铁快,用的是以前废掉的烙铁头

用锉刀修修边

我把原配的线重新换了,感觉0.5的线就够用,为了保险还是换了1.0的

但是这个船型开关最大电流也才6A,所以说这个线有点粗了

好不容易全塞了进去

符合人体工程,右手可容易拨动开关

还不错吧,还算严丝合缝

黄圈里就是我加开关的位置,我是感觉这个电控在默默耗电,等一周看看还有没有电,如果还有电说明就是电控在耗电
充电板应该不会这么耗电吧

网友A:
一边接开关线,一边接负极的那个开关,按下不是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边接开关线,一边接负极的那个开关,按下不是短路吗?
两个点比较近吧,图上看不清
Text.

网友B:
大电流这种开关扛得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接开关线,一边接负极的那个开关,按下不是短路吗?

它那个开关线是电调的控制开关,是一个控制线,有单独的控制点,与正极是分开的

网友:
为啥不在电池线中间加个开关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这种开关扛得住么

目前短时间还行,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电机是250W的,那么全功率运行大概250W/7.4V=33A左右
这个开关是220V,6A的,现在主要不明白电流与电压对导线的影响,如果按功率算,这个开关是没问题的
但是按电流算,就差很多。可能这两个电池也达不到额定的电流

网友:
按键开关易热,还得用电子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短时间还行,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电机是250W的,那么全功率运行大概250W/7.4V=33A左右
这个开关 ...

开关规格按电流算的

网友:
物理控制通断是最有效的方法,简单可靠性强。

网友(2025-01-15):
这种电机电流很大  怕普通开关扛不住啊   动辄几十安电流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