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手如何更换手机运存。难度是不是很大?

楼主(2024-05-05):
把原先3、4、6G的运存更换为更大的运存。

是不是难度很大,技术要求很高?

我只会使用电烙铁。

热风枪没有用过。

都说难度高。看来是不行了。看网上别人换运存,从6g到12g,12g到18g。

换起来跟玩似的,轻松自如,我还以为很容易。

网友A:
运存跟SoC叠在一起,不好换。

网友:
多练哈手,就回了

网友:
那还是别考虑了

网友:
其实,旧的手机升级下运存真的可以再用的,不过难度可不小

网友:
别想了,运存和CPU叠双层的,要技术很好才能搞,何况你没有用风枪的经验

网友:
这个是POP工艺的,下层soc还封胶,新手不建议搞

网友:
换内存还能考虑,换运存谁都搞不了

网友:
电烙铁.................总比用火机强一点

网友:
新手就折腾这些手艺活了。

网友:
这个难度大,以前我用的g7可以换

网友:
这个得好好练练吧,勇气很重要,加油

网友:
没点技术最好不要搞,搞坏了手机就废了。

网友:
无他,惟手熟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存跟SoC叠在一起,不好换。

都说难度高。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
难度不是很大,可以说看别人搞毫无难度。主要是熟练度以及经验,就是所谓的“技术”,另外18G的内存我闻所未闻,只见过目前最大是16难道是我孤陋寡闻现在新出的?

网友:
只升级运存提升不明显。

网友B:
要是没有难度的话,那我早就换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难度的话,那我早就换过很多次了

哈哈。是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别人那么容易,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经过几百几千次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