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恒温混水阀塑料壳的好还是铜的好?

楼主(2024-05-05):
爬了一下旧贴,得知恒温混水阀有:
              50元的石蜡、
              150元的记忆金属、
              300元的电控。

得知前两者主要问题是受水垢影响,阀门容易坏,3-5年寿命,需拆开清洗,很难拆。

电控的主要问题是容易生锈漏水,可能是电控部位某些零件导致的吧。

=============================================

我想买个用在储水式电热水器上,所以响应速度不重要。

后来我又找到一些很便宜的,不到20元,
太阳能热水器用的,也是恒温的,还具有专门的防水垢设计:

-----------------------------------------------------------------------
想请问用过的坛友,最下面这款可以用吗?

比起几十~几百元的,是不是差很多?

具体是哪方面差?寿命还是响应速度?

我的意思是:既然水垢导致寿命长不了,买便宜的坏了就换新,就不用拆洗这么麻烦了。
                     反正恒温阀调好后就不再动,金属 or 塑料外壳 似乎不那么重要吧?

网友A:
自己用,又会换,20多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铜的贵很多你说呢

网友:
恒温的用石蜡的多,家里用的摩恩的应该也是石蜡原理的,外壳肯定是用金属的好,黄铜为主,因为管路是带水压的,相对于工程塑料来说,黄铜更耐腐蚀,耐压耐高温,有一定伸展性,不容易断裂,比工程塑料要更可靠,所以用得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又会换,20多的可以尝试一下

看了下拼多多卖13元,真便宜。

所谓抗水垢就是少了止回阀,就叫做抗水垢设计。

网友B:
我太阳能就用着下面的这种塑料的,开始还行,时间久了调温反应就慢了,手轮转动也不灵活了,估计是水锈的缘故,反正不贵,忍不了就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太阳能就用着下面的这种塑料的,开始还行,时间久了调温反应就慢了,手轮转动也不灵活了,估计是水锈的缘 ...

能用多久时间呢?

网友:
难道塑料还比铜好

网友:
手动调温就挺方便的

网友:
水质差,用塑料的合适。

网友:
还是要看你当地的水质

网友C:
我这里水质TDS值400多,水质很硬。用过石蜡的,记忆金属的,总体来说还是记忆金属的用的久一些,石蜡的使用不超过2年,家里洗澡多。记忆金属的能用3-5年。塑料的不推荐。

网友:
一般还是金属的耐用些。

网友:
没用过电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水质TDS值400多,水质很硬。用过石蜡的,记忆金属的,总体来说还是记忆金属的用的久一些,石蜡的使用 ...

塑料的。。。。。。。。。。。

网友:
黄铜更耐腐蚀,耐压,耐高温  就是贵!

网友:
从耐用上选呀,肯定铜的好,不用怀疑!!!

便宜的塑料制品,即使更换也麻烦,地脏不说,工具也会弄脏

网友:
目前的基本都是石蜡的,外壳尽量用黄铜的,至于寿命就跟水质有关系、跟维护也有关系(使用一段时间后拆开恒温阀芯除水垢)

网友:
直接用最下面的。那是PVC的,我家电热水器给安装的就是这种,大不了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