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n4007护着,发光二极管是否可以坚持2年以上不坏呢?

楼主(2024-05-05):
以前没有1n4007护着,发光二极管一般用个几个月就坏,

反向串一个1n4007,发光二极管的寿命大概有多长?是否可以坚持2年以上呢?

网友A:
没有用二极管保护,我的拖线板10多年了LED也没有坏。

网友B:
正负极都加限流电阻就行,阻值计算好尽量大一点

网友:
电阻大点,不用接二极管

网友C:
有二极管保护更好,电阻限流合适基本不坏。

网友:
6盏指示灯每天耗电43.2瓦,一年累计15768瓦

网友:
使用红色发光管,电阻直接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二极管保护更好,电阻限流合适基本不坏。

电阻限流,几个月后好多指示灯也是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都加限流电阻就行,阻值计算好尽量大一点

正负极都加限流电阻什么意思?这个是220v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二极管保护,我的拖线板10多年了LED也没有坏。

现在的发光二极管是否越来越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限流,几个月后好多指示灯也是坏了的

是我表述不清,我的意思是:用电阻限制好电流,再加上二极管保护会更好,基本就不坏了。

网友:
供电电压不超,指示灯不用“保镖”

网友D:
限流电阻大些就行

网友:
加了绝对比没加强。

网友:
条件很重要,合适的限流电阻

网友:
指示用途的LED爱坏就是电流大了,增加电阻限流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电阻大些就行

限流电阻2M,指示灯为何也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2M,指示灯为何也有坏的

这个真的不明白了,我只用470k的电阻,从没坏过led

网友:
我用0.01UF/400V电容串上,土豪点再串上个400K电阻,高亮度LED灯光变得好温柔。

网友:
LED管容易坏,一般都是工作电流大的关系。降低工作电流,寿命肯定能增加。作为指示灯,红色的LED工作电流0.5mA,亮度都足够了,穿不串联二极管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