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感应小夜灯换个大号电池(续)

楼主(2024-05-06):
主打一个听人劝,之前只是简单的给灯换个大电池,看了评论,最好还是加个欠压保护给锂电池,恰巧又翻出来一个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于是给换上去了
查了下灯上带的充电芯片,是lr4054,规格书是写的是可以充电速度为500ma,实际充电电流为170ma,可能之前的电池小,不能用这么大的电流充电。换完电池后,如果按照电流170ma,那么冲满电需要20多个小时,有些慢,这也是换充电板的另外一个原因了

充放电保护板的那个接口不好在灯壳子上挖洞,于是就用旧板子上的那个usb接口了,把lr4054的输入正极和输出正极的线路用刀花断,然后找到usb的正负极,分别接到保护板的正负极输入上
然后就是连接充放电保护板的输出部分了,充放电保护板输出端正负极接灯板的正负极,充放电保护板输出端的电池正负极接电池的正负极,然后就接好了

然后找个空的地方塞进去。听说这个充放电保护板有些热,就在外面贴一些胶带做绝缘和隔热吧

这线一多就有些凌乱的感觉了,后来发现usb的负极那根线好像是多余的,焊上去了就放在上面了。盖上盖子,啥也看不到。充一下电

充电电流也变多了,估计充电4个多小时就可以满了

现在应该就完结了

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充电的时候,手指按在割断的lr4054的5V输入断口,那个原灯板的充电指示灯会微微亮起,明明已经断路状态,没了正极,居然可以通过手指感应接触而流过电流,有点离谱。不过在不充电的时候,按在上面是不会亮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061-1-1.html
跟我这个板子很相似,型号基本上一模一样,只是批次不同
确实没有电池保护,必须加上

网友:
加个保护板,不错!

网友:
看起来挺小巧啊

网友:
改的不错,这样冲一次可以用很久

网友:
感觉好多LED灯珠都是热死的。

网友:
4000容量用1A充电还不错

网友:
确实是奇怪

网友:
一番改造之后,小夜灯身价倍增

网友:
平常有交流电,用交流电多好

网友:
俺也是换大电池,灯放卫生间用很方便,特别是老人家上夜尿时更加方便

网友:
电池换大了,充电时间也长了,充电电流也大了。

网友:
用4056带保护的充电模块正好,充电电流也差不多。

网友:
放在衣柜里,1天也用不了几次,可以1年不充电  一般1000ma多就够了,,4054充电很热,灯的空间太小,散热不好、、热熔胶都能融化

网友:
再劝你加个typec口,主打一个兼容性强

网友:
感应灯用着方 便

网友:
电池容量大了必须得太高充电速度,还得有放电保护。

网友:
改的不错 实用就行

网友:
我是后面挖了一个洞,放了一个贴片的18650座在里面,不过后面会凸起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原来的4054充电识别电阻换个2K的,充电电流可以到500mA。换了充电板充电能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