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损拆下靠塑料件卡紧的手电尾部开关方法

楼主(2024-05-06):
此方法只适用于靠塑料件卡紧的,靠弹片卡紧的你可以尝试,但!靠弹片卡紧又是内丝的千万别用这种方法,我曾经拆过!!!
经常看到有人问这个问题,今天刚好要拆一个,拍了几张图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1、先用钝器把橡胶帽撬出来,这种安装方式的尾部开关大多不会把橡胶帽完全压住,找对位置就可以轻松把它撬出来了

2、找到合适圆筒状物体,这里我选择套筒,从橡胶帽那个孔怼进去,然后锤子敲几下就能拆下开关了

网友A:
你对过盈配合有误解  这个只是用弹片卡住而已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慢慢按、就出来了。。。。

网友C:
用个塑料或木棒都能轻松无损拿下,看标题以为啥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过盈配合有误解  这个只是用弹片卡住而已

来来来,请您看看是靠弹片卡住,还是靠塑料件过盈配合固定的,弹片那个位置,根本不需要用力,一根手指就能按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按、就出来了。。。。

这种用aa电池的你用手来按按试试,特别是第一次拆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塑料或木棒都能轻松无损拿下,看标题以为啥过盈配合。。。。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A:
塑料能有多紧,说了你多那俩字有误解

网友:
塑料的好拆,金属的过盈就难了

网友:
我的手电开关经常出问题,有空也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能有多紧,说了你多那俩字有误解

嗯,刚去查了下,用过盈配合确实不合适,因为只有边缘那么丁点的位置直径是比孔大的,那么塑料件压进去后是处于什么状态呢?看看我8楼发的视频,只是第三次拆就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了,第二次安装时我还把弹片错开原来的安装位置,它的作用真不大
别说塑料卡不紧,硬塑料多得是,只是这里用的材料不行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铝合金筒身手电,尾部开关是靠螺丝拧紧的。

网友:
有个手电的尾部也是这样的,直接推橡胶就吧按键推出来了。

网友:
这个手电不错呀!!!

网友:
拆过一次就会松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