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ir2无法触摸-连锁反应烧坏3颗元件的故障分析维修

楼主(2024-05-06):
俺家楼下的邻居送修一台iPad Air2(A1566),开机无触摸

拆机开修

电池边边鼓包严重,拆机其实有发现左边屏幕有较大的缝隙

拆下触摸电路处的屏蔽罩,肉眼不难看出点问题了,TI触摸芯片左上角颜色不对,当然并不一定是它有问题

万用表测试下有颗颜色不一样的电容处,发现阻值为0了

拆下电容再测试阻值恢复正常了

测试验证下电容,击穿短路了

补颗同规格的电容10uF/25V,同网络中有好几颗其实也可以不补

装屏开机

发现仍然无触摸,测试触摸升压电路电压值仅4V远远不够

这就不仅仅是一颗电容短路的事了,推测为电容短路引起大电流而烧坏了通路中的其它元件,再测试升压二极管已短路

因表笔不好直接接触二极管两端,直接测试的两端的网络

取下二极管,测试直接短路了,奇怪为何不是大电流烧开路?

此二极管体积很小,因无现成的配件,拆其它主板上的高于此管参数的二极管代用,体积也找不到相同的了

焊上代用这颗大二极管先测试下,结果还是无触摸,此处升压的电压也仍未升上去仍为4V。用洗板水洗过周边元件,现在看图不难看出大电感表面颜色不均了,再回去看下拆下屏蔽罩时的图,铁盖子上已经被高温烤焦黄了

拆下大电感测试,阻值为828了,正常的电感直流阻值几乎为0的

这颗电感为10uH-0.89A,找不到相当体积同感值的,选了一颗最接近的6Plus手机上的15uH-0.72A电感来代用,它的体积小能焊上去

焊好15uH电感后效果图如下,同时那颗大二极管也摆正了,得清洗干净焊接处啦

装屏开机测试电压为20V,已升压正常,此时触摸正常了

扣好屏蔽罩

因邻居此平板不太常用,主要想要里面的资料,就没有换新电池,给换了一个最近换下的轻微鼓包的旧电池,比她原来的那个好,至少不顶屏幕

旧电池表面已擦过无法擦干净啦,这已是最好的状态了

装开机进入系统好机

触摸正常后才能操作平板的啦,完美修复A1566平板无触摸故障

END

网友A:
好大的电流啊!电感也烧成接近开路了。

网友B:
要不是铁片烧黄,可能此故障排除需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C:
在楼主小区不错,修点手机平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楼主小区不错,修点手机平板方便

干倒仅有的一个维修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铁片烧黄,可能此故障排除需要走很多弯路

不会的,触摸电路就那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电流啊!电感也烧成接近开路了。

直接短路了,电流肯定大啦

网友D:
大电感干短路了,T1愣是没坏。

网友E:
技术上没得说,但商业上这么修是亏本的,正常都是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感干短路了,T1愣是没坏。

TI,不是T1,TI是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TI,不是T1,TI是品牌

哈哈,感谢百忙中指正!是TI德州仪器

网友:
,不过新电感直流内阻好像大了2倍左右

网友F:
触摸要升压到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上没得说,但商业上这么修是亏本的,正常都是换板。

人家想要里面的资料,修板利润更高,只是耗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要升压到这么高?

那么大个电容屏,电压不高点的,怎么工作起来呢?

网友:
楼主有这么多好邻居,不愁没有业务了。要有远大目标,方圆5公里以内收购其他维修店

网友:
BOOST升压电路只要能看懂都知道,后级电容短路前端串联的元件都遭殃,电感漆包线都化了说明芯片内部MOS管没有限流保护之类的设计,所以芯片那一个脚也跟着高温变色了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算是小概率事件吧?现在电子产品这么多元件,能这么修的人估计没几个,佩服。

网友:
这技术真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售后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换主板,然后数据没有办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