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作一个双路电压电流表。带PWM转DAC输出。

楼主(2024-05-06):
最近打算制作一款48V双路电压电流表 。带DAC输出。显示使用1.3寸OLED显示屏。单片机使用STC8H8K64U .12位真ADC转换。计划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大小。
那就先画原理图。参考电压计划用TL431.。2.5V参考电压。12位分辨率2500毫伏/4096=0.61毫伏。日常使用精度足够。计划分辨率做到1毫伏。设计PCB  然后开始做样板。
今天早上顺丰收到样板。

先晒一下线路板。

线路板背面

线路板背面

线路板正面

线路板正面

先焊接单片机电源参考电压部分。输入端分压电阻和运放放大倍数需要根据实际计算确定。

简单测试  测量两个电池电压和万用表对比结果

今天总算把第一路都调试好了。用四位半万用表标定。读数相同。

网友:
做不到1毫伏吧,恐怕是

网友:
10毫伏,问题不大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啊!等待成品展示!

网友:
10mv也做不到

网友:
高难度
等着仿一版

楼主:
板子焊接好  插上电脑 电脑成功识别 参考电压供电电压正常,下来就是最繁琐的编程了

网友:
这个看上去比较难,等楼主更新。

网友A:
坐等帖子更新,元件是铁板烧还是吹上的

网友:
楼主软硬通吃啊  加油 谢谢分享

楼主:
上午编写部分程序
测量两个电池和万用表对比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帖子更新,元件是铁板烧还是吹上的

吹的。没有铁板烧

网友B:
问一下 这里的pwm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楼主:
12位ADC  做到10MV分辨率  ? 也太小看这个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这里的pwm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准备后面改可调电源。设定一个电压按确定键后自动调节到该电压  简单的一个数控电源

网友:
这个精度要看ADC的性能怎么样,或者调整一下。

楼主:
关键自己没有标准电源标定。无所谓 自己使用。有个优利德四位半表准备标定一下。

网友:
楼主大作是自用呢还是要造福坛友呢

网友:
用万用表定一下精度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