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一下,TFT液晶屏,底色显示问题?

楼主(2024-05-06):
第一张图的是 别人的制作TFT液晶屏,显示时候底色 是能够纯黑色的

第二张图  在淘宝上 购买 TFT液晶屏,显示时候底色 不是纯黑色,而且有些比较白色的底色的呢?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谢谢各位大佬指定。

网友:
LCD就没有纯黑吧

网友:
你买的屏是普通TFT还是IPS?    IPS的话显示效果好很多, TN屏虽便宜效果差很多

网友A:
就是屏幕比较差,漏光。别人拍照也是角度对比度之类的问题,不具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屏幕比较差,漏光。别人拍照也是角度对比度之类的问题,不具有参考性 ...

是普通TFT屏

网友:
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你是连TFT都不甚了解啊

网友B:
2块屏大小一样,上面IPS, 下面TFT(TN屏), 放在一起拍的曝光参数相同
都有大面积黑色,什么区别自己看

网友:
亮度高了 或内外偏光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块屏大小一样,上面IPS, 下面TFT(TN屏), 放在一起拍的曝光参数相同
都有大面积黑色,什么区别自己看

看来,还是需要购买IPS屏幕,才行

网友:
屏幕不一样

网友:
如果仅仅显示数据,两种屏幕使用上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把背光调低点。

楼主:
谢谢各位 大佬 指点。

网友:
不是长时期盯着看,就不要纠结了.

记得我20年前买的第一个彩色液晶MP3 ,就是垃圾效果  128*128 ,同样玩得很欢乐.

网友:
这是漏光了

网友:
有没有什么素质不错的8080屏幕,用来播放视频,比如驱动一些拆机屏幕

网友B:
今天又买了块3.5寸  320*480, 也是IPS+电容触摸,带转接板,既可以4线串口,也可以并口

网友:
大概率漏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买了块3.5寸  320*480, 也是IPS+电容触摸,带转接板,既可以4线串口,也可以并口 ...

你的 3.5大概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