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充电宝2

楼主(2024-05-06):
买了大概有六七年了,也没怎么用。感觉有点鼓包。拆开看一下  上盖撬下来了,其实不弄也没关系  下盖撬下来,里边俩螺丝  拆完螺丝往上推  电池生气了,不好推啊  费了点力气弄出来了  稍微鼓了点,但是铝壳太严丝合缝了,稍微鼓起一点就卡住了  内阻还行呢,可能因为一直满电放着,电池顶不住了  手贱,非要搜同型号的电芯,换还是不换呢……

网友A:
可先放气再推

网友:
至少没卡死。我的小米5000鼓包卡死后,好不容易取出电路板留着,电池和外壳卖废品。

网友:
这种充电宝最容易鼓包了,没办法的事

网友:
以前有两个,鼓包了,我全给扔了,不过小米的小电流充给蓝牙耳机充比较好

网友B:
这种软包的聚合物电池,就是有这种通病吧,鼓包;好像放个气就可以继续使用;总感觉没有动力电池18650好用。

网友:
实话实说,小米的充电宝还算可以的

网友:
十字起子经历了什么?

网友:
4.2V的可以随便换,我的同款是4.35V电芯   我直接丢箱底了

网友:
是正品小米的吗 ???

网友:
了大概有六七年了,也没怎么用。感觉有点鼓包。拆开看一下

网友:
这种有配套的电池卖吗?

网友:
冲个电再放个电有概率会缩回去的,只要不是超冲一般都能吸回去!但想要恢复内阻就要重新抽空然后封堵!

网友:
鼓包的电池可以充电试试,有可能鼓包消失,小电流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包的聚合物电池,就是有这种通病吧,鼓包;好像放个气就可以继续使用;总感觉没有动力电池18650好用 ...

这不是软包电池通病,就是质量不行。我有两块SONY原厂软包电池,到现在14年了(2010年买的),完全没一点胀气。很多品牌手机的原厂电池,一天两充用到手机报废,只是电量下降,也没见胀气

网友:
十多年前的PSP3006和idsl原装电池,现在都是好好的。。。

网友:
直接买新的也不贵,换电芯不值了,还有隐患买到假货,用不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放气再推

不敢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