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维简c5 u表制作type c 接口外置温度探头(兼容u3 u3l c4 c4l)

楼主(2024-05-06):
看了一下官网卖16.8还不包邮,怎么不去抢于是只能自己做一个了,主要用来测试一些设备时顺便监测一下设备温度。c口的 兼容之前的u3 c4等等。

早年红包撸的c公头,焊盘只有 正 负 d+ d-

主要是用在a to c 线

配套套外壳

早年红包撸的热敏电阻,规格10k@25度,b值3435,参数和维简用的不谋而合。

剪了一根细两芯软线,长一点儿更方便

虽然引出焊盘只有四个,但是还是全24针插头,因此可以额外引出sbu(维简用了sbu1 或sbu2 对地做温度检测)可以用下图的板子找sbu

也可以这个

还可以用这个

或者对照着24针定义表查找

反面两颗cc56k上拉可以不动,右数倒数第5就是sbu,但是不方便接线

所以换到正面有焊盘这边,也是倒数第5脚

打算嫁接到最近的d-, 先割断d-焊盘

再把sbu2飞线接到d-

接好线

点胶组装好

另一头镀锡

焊好ntc套热缩管绝缘

最外面再套一层固定

完成了

试一下精度还可以,好使

网友A:
先占个座,广告位出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占个座,广告位出租

哈哈五一广告投放特惠活动火热进行中

网友B:
估计发完帖子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发完帖子就闲置了

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发完帖子就闲置我为啥要买它,这发帖成本有点儿高

网友C:
做个探头看起来也不怎么麻烦啊 学习了

网友D:
前排出租
又多了一个新玩具

网友E:
球球的转接板真多啊,我U3的温度探头当初是9.9买的,不知道是不是被抢了。。。。存钱罐又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探头看起来也不怎么麻烦啊 学习了

这个因人而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排出租
又多了一个新玩具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球的转接板真多啊,我U3的温度探头当初是9.9买的,不知道是不是被抢了。。。。存钱罐又满了 ...

老兄来了,9.9感觉也贵,5块钱不能再多了

网友F:
对于大神来说,自做这种转接线手拿把掐
就是有时候懒得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大神来说,自做这种转接线手拿把掐
就是有时候懒得做

哈哈这个确实不难做

网友:
制作适合自己的工具是DIY精髓谢谢分享。

网友G:
好简单,我得先有个U表再做

网友:
9.9元预定一卡车

网友:
转接板真多,方便测试,挺实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么简单

就两根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简单,我得先有个U表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