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8;十多年的刀网架不住时间的摧残,微距看一下~

楼主(2024-05-06):
三刀头HQ8刀头用的不错,比以前的HQ64之类的明显升级,刀片减少、尺寸加大,可降低部分刀网磨损。
没印象有磕碰,早上开机咔咔咔。。。不好

后几张是索尼老机拍的。

网友:
光换一个刀网,还是换三个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还是耐用,我那个装两节5号电池飞利浦剃须刀已经20年了,还没有这种情况,这两年用两节14500锂电池并联供电,满血复活!

网友:
咔咔响是不对的

网友:
飞利浦最拿得出手的刀网了

网友:
我的上2节充电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已经使用了10多年了,冲一次电可以使用差不多1年,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
待破费了.原装网

网友:
98年的还在服役充电换过电池

网友:
卧槽,楼主的胡子把刀网给扎破了?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刀头和网一起转

网友:
用的时间蛮长呢,够本了有理由换新了

网友:
使用寿命不错啊

网友:
还是头次见到。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十年的青春早已不在

网友:
使用时间够长,该换个刀网了

网友:
我的同型号刀头,不过用的比较少,因为有好几款,已经16年了,还在服役,前几年换过一次14500电池。

网友:
这是用到年头了。我那个是用了十七八年坏的

网友:
松下刀网破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