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马V1软路由 N3700拆机 4口

楼主(2024-05-06):
在家插拔一次电源,坏了,搞不懂哪里坏顺手拆了

灯都亮不响了

网友:
先从电源入手

楼主:
看了这部分应该是修过,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又坏了,供电测了好像么短路
处理器电容也正常

楼主:
电源、处理器电容大约量了下好像么短路
有块电路好像修理过
1、PWRGOOD:电源好信号输出;
2、EN:开启
3、VIN:供电脚
4、VCNTL:此脚实测有5V供电
5、NC:空脚
6、VOUT:电压输出脚(在ASUS K43LY机型里用于+1.8VS输出)
7、FB:输出电压反馈脚

8、GND:地
测了下输入5.5v输出0.6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A:
板子上的器件排的挺整 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器件排的挺整 齐

整齐有啥用

网友:
看到一颗电池了

网友B:
估计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嗯,不会测量

网友(2024-08-01):
看看怎样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