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保护器插排,充满自动断电插座

楼主(2024-05-06):
入手两轮/三轮电动自行车充电保护器插排,充满自动断电插座

拆开看看,背面4个普通梅花螺丝

焊接的技术不怎么样

简单的整流,电路 也简单

网友A:
谁懂电路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断电的原理是什么?是检流吗?哪个是检流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懂电路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断电的原理是什么?是检流吗?哪个是检流器件? ...

猜测是继电器右上方的合金电阻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懂电路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断电的原理是什么?是检流吗?哪个是检流器件? ...

电流检测,小于一定的功率就自动断电。

网友:
试用过了么,产品咋样。现在的插座也是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网友:
我是用倒计时定时器断电的。

网友:
一直用定时插座。

网友:
我是用位独立控制的WiFi智能排插来倒计时控制的

网友:
测一下电流多少时断电

网友B:
358常见,17cb是啥IC

网友:
现在的插座也是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网友:
插座充满自动断电功能比较实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8常见,17cb是啥IC

虽然打磨了,估计是555吧

网友:
电流检测来断开电源的。

网友:
继电器边上的大贴片电阻是检流用的,我有买,十W左右就断电了,充电时间太长了,我还是改了定时插座

网友:
检测到电流小了或者进入脉冲了,就断电

网友:
集成里面了

网友:
这个是小电流关断。。。。

网友:
好点的充电器不是自带这个功能吗?

网友:
直接改充电器,检测风扇或充满指示灯,充满后涓流一个小时断开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