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typec 扩展坞, 诡异bug

楼主(2024-05-06):
前两天闲着没事检查信用卡积分,发现20w分了,想着兑换点东西,信用卡积分兑换这玩意性价比挺魔性,大部分东西都是淘宝卖二三十他能标价二三百,理论上积分:人民币应该在1000:1,实际上远比这低,然后查看商品的时候发现一个hub积分1w9,typec输入,USB2.0*3+3.0*1+HDMI,淘宝正常价也得三四十吧,正好用得着,兑俩看看

到手发现怪不得便宜,他喵的有问题,俩问题一样,3.0的口如果不插个3.0设备,就会一直报错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插入3.0的设备也能正常使用,而且不会报错,这玩意售后约等于无,跟他们扯起赖皮嫌麻烦,直接拆着玩吧,倒也不是不能用,试了下各口功能倒是正常

品牌:毕亚兹,大家自行避雷吧

正面

背面

typec转HDMI IC AG9311

DCDC降压,给USB口供电,MT3935

还有个USB2.0的IC,打磨了,就不单独露脸了

看了下信号线,typec的D+D-信号接hub IC,一转四两组进USB2.0,一组进USB3.0一组进AG9311,
A2 A3串电阻进USB3.0,B10 B11串电容进USB3.0
B2 B3 A10 A11串电容进AG9311

本来这里有点疑惑,不是说正反插,应该只有一组3.0的信号线生效么,结果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是我幼稚了,
利用PD协商,进入ALT模式,把其中4根用于传输USB3.x信号,另外4根与sbu1和sbu2组合起来,用于传输2 lane的DP信号
那么问题来了,报错无法识别的bug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如果说出现在dp信号那一边,那插上3.0设备就不报错说不通。如果说出在USB3.0口那一边,那玩意就是直连的,又没啥IC电路,空载为啥会报错呢,费解

bug已解决
不知道属于硬件bug还是软件bug,不过通过软件方式解决了,两个可扩展主机控制器的电源管理-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关闭掉就正常了

网友A:
很简单,你的设备C口应该不是全功能的,不支持视频输出,只有1个3.0的那2对差分线通过芯片进行2个方向的切换和识别(在PC端,不在扩展坞内),因此没插usb3.0设备时,会误判和尝试连那个dp显示芯片,而这个芯片不是走usb通道,因此会报无法识别。插入usb3.0设备后,识别到正确设备,就不会去切换到那个显示芯片上了。

这个问题简单说,就是电脑内c口切换芯片的bug

网友:
看了楼上的解释长知识了

网友:
二楼大神厉害,讲的有道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的设备C口应该不是全功能的,不支持视频输出,只有1个3.0的那2对差分线通过芯片进行2个方向的切 ...

支持视频,试过了,接了个HDMI的屏正常输出,同时会继续报错。同时接USB3的硬盘和HDMI也全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2楼解释得很详细,现在得接口协议越来越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视频,试过了,接了个HDMI的屏正常输出,同时会继续报错。同时接USB3的硬盘和HDMI也全都能正常工作{: ...

那就不清楚了,扩展坞上usb3.0未接设备时是悬空的(就算数据接口碰外壳接地也不会报异常的,因为线路上有隔直电容)。感觉还是某些原因导致接口空闲时误将那个显示芯片接到了usb3.0端口上了,又或者奇葩设计bug在有dp设备时必须usb3.0也要有设备?

话说现在假3.0扩展器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广告宣传做的好的牌子也开始这样干了(usb3.0直通到1个接口,其余的是usb2.0分出来的)

网友B:
估计是哪个切换引脚被误拉低了吧,板子设计缺陷?不应该啊,仔细检查下有没有连锡之类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扩展坞上usb3.0未接设备时是悬空的(就算数据接口碰外壳接地也不会报异常的,因为线路上有 ...

3.0接口确实是悬空的,不知道3.0是怎么枚举设备的,一开始考虑过是不是D+或者D-悬空时电平异常导致报错,但是插USB2.0的U盘可以正常使用,还是会报错。只有HDMI那一路有电路,也更容易出问题, 但是插上HDMI又能正常输出,报错依旧,只有3.0的口插上3.0的设备才会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哪个切换引脚被误拉低了吧,板子设计缺陷?不应该啊,仔细检查下有没有连锡之类的问题呢? ...

应该是设计缺陷,两个扩展坞同样的问题,考虑过焊接连锡,线手工焊的,不忍直视,清理了热熔胶检查焊盘还给整掉了一个焊盘  ,问题依旧,考虑过qfn焊接的问题,热风枪坏了没法重新焊接

网友:
现在得接口协议越来越复杂。

网友:
扩展坞功能看着不 错,先将就用

网友:
每家银行的信用卡积分价值不一样,兑换肯定要找大品牌的商品

网友:
看来杂牌货真的不行啊

网友:
BUG产品?说好的信用在哪儿?

网友:
usb3的口识别率很是问题,经常就是3.0的u盘无法识别,要插很多次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C:
笔记本只有C口,一直想买个扩展坞,贵的不想买,便宜的怕不好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只有C口,一直想买个扩展坞,贵的不想买,便宜的怕不好用。纠结。

买大牌吧,买个运费险,先试用下
PS:看很多人说绿联也是问题多多,也避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