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各位达人,中兴IPTV盒子电源插口测量短路(维修成功)

楼主(2024-05-06):
大概修理好了,过程没有记录,我用文字表述一下吧,同时向各位提出意见建议的大佬表示最美好的谢意
第一怀疑的是供电接口附近电路中有电容短路造成无法开机,采取众大佬提出的熏松香方法,使用一节18650供电
开始是在主板供电接口附近熏松香,把我两平的小屋子里面搞得乌烟瘴气,总算把供电插口附近搞了一片黄乎乎(因为我的松香已经在多年前就变成黑色的了)
18650近4V供电,2A左右的电流,但这一部分松香没有变化,用手摸这里也没有什么感觉,后来用嘴唇做探测,感觉插座那热,那旁边有个电容,感觉也不像是它发热,但又感觉它似乎在发热(就是最后那个图里面的C4)。想着那么小小的电容可能也没啥影响,现在也是坏了,再糟糕也糟糕不到哪里了啊,就捅下来了,捅飞了,再测插座还是短路
又怀疑是不是那个大铝电解,也给捅下来了,测量也不是,以上这些都相当于闭眼蒙的

可是拆都拆这样了就也感觉好像有些不死心,熏松香2A电流又怕哪里响了,就闭眼上嘴唇,触啊触啊的
结果就是这个厚厚的性感的大嘴唇子有效果了
在红外接收头那附近感觉到了热乎乎
万用表测量电容发现有电容两脚短路,类似这样的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  ,没想明白为什么要一大一小并联,为了滤波吗?什么高通低通的?
也是熏了松香,但手艺不好,在熏的过程中不小心把一坨黑黑的松香掉到这两个电容中间了
再通电,我只有一个老花镜和一个放大镜,反正是啥也看不出来。测量周围其他电容都不短路,想着又是这里发热又是这里有电容,直接把大的捅下来了,一测果然这个大的是坏的,短路,小的还在板上,也没测我就直接把12V电源插上了,结果就亮了,这个盒子是老家的盒子,在我这里不适用,但能开机能接到显示器上显示画面了
就假装修好了吧,等端午回家装电视上估计就又能看电视了

通过这次所谓的维修,我觉得我这个嘴唇探测比熏松香来的似乎要效果好一些。最起码不会搞的板子上面一堆堆的黄乎乎啊。
现在我已经装回去了,
再请教各位,那板子上面黄乎乎一层松香对这个盒子的正常使用有影响不?

再次感谢众大佬的指导,谢谢,祝你们家庭和美身体健康
===================================================================================================

请教各位达人,中兴IPTV盒子电源插口测量短路

宽带带的IPTV盒子,中兴品牌
放置了一段时间后再通电无法开机,使用12V直流电源,当接通原机带的电源时测量5.5的那个电源接口电压为0
断开电源后,使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电源接口万用表蜂鸣,电阻为0
测量大电容电阻为0,同时其他在电源接口附近的一堆小贴片电容也是电阻为0
营业厅买一个要两百,不想花那个钱,一直使用着电视家看电视,但现在电视家也不能用了,也没找到其他的电视直播软件,没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东西修理好
无奈个人没有那个技术
在此向各位达人求教了
附上盒子的一些照片

网友A:
联系俺vx: corecool001维修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B:
就事论事哈,以楼主这个水平还是不要自己修的好,以免扩大故障,要修起码你得会看电路

网友C:
用个低压大电流电源接上,电流2-4A,看看那里发热,黄色小电容就直接去掉

网友:
主滤波电容周围那些贴片小电容是重点关注对象,特别容易击穿短路,再就是那个六角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烧机大法试一下。

网友D:
按电路断开几段查

网友:
先用1v烧机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上小电压大电流,哪里烫拆哪里

网友F:
我的意见也是烧机。

网友G:
低电压大电流烧机,问题就能解决的。

网友H:
用指针表测短路方便一些,可以拆下dc dc电感区分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俺vx: corecool001维修下,看我发的帖子

感谢大佬的建议,已经学习过了,没敢再给您添麻烦就不加您微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事论事哈,以楼主这个水平还是不要自己修的好,以免扩大故障,要修起码你得会看电路 ...

哈哈,想着反正也是个坏的了,去外面修也不知道去哪里修,买一个又要花两百,也就想着无所谓了,结果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低压大电流电源接上,电流2-4A,看看那里发热,黄色小电容就直接去掉

2A电流充电宝里面两节18650并联烧的,用嘴唇一点点触碰板子哪里量哪里,并观察电路及元件,修好了
同时感谢大佬提出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电路断开几段查

没有合适的放大设备,只有个usb的小灯,也看不清楚印刷线路,没有采取您的方法,
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

楼主: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没有1v,我用的18650电池直接供电,测量电流大概在2安左右,同时用嘴唇探测到发热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接上小电压大电流,哪里烫拆哪里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用4V2A搞的,最后发现坏掉的是一个贴片电容,但位置却不是在供电插口附近,而是在红外接收头附近的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见也是烧机。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电压大电流烧机,问题就能解决的。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就是用的2A左右电流搞的,最后发现的有一个发热异常的区域,那里有电容,测量只有这一组电容短路,其他正常,拆掉后盒子能开机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指针表测短路方便一些,可以拆下dc dc电感区分范围。

没有指针表,使用的数字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