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三星激光打印机打印大片黑色维修

楼主(2024-05-06):
三星打印机给小孩打印作业试卷、简笔画,最近天气潮湿,坏了,上次清理过一次废粉和进纸、定影软胶,这次如法炮制,结果不行,刚好粉也用完了,以为是硒鼓原因,买了个彩格硒鼓,换上还不行,拆修,,已解决:烘干激光组件和电源板后,打字清晰,后置usb电压低造成打图不清,可能数据传输不好,之前是连盛的

拆机
激光组件

烘干激光组件和电源板,测试打印成功,
有个怪问题,打字清晰,打图模糊
原因难以置信,中中测试,检查,最终,电脑usb电压低,数据传输问题,换线,插机箱前端usb口问题解决,插会后面又出问题。后u口4.65,前u口4.78,估计主板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装WPS,如果装了卸载再试试打印图片。

网友:
竟然是这么个原因

网友:
这原因属实让人想不到

网友:
技术不 错,打印机拆修不易

网友:
这种打印机又不靠USB供电,只接3根线也能用

网友B:
数字传输的USB信号出现了模拟线路才有的的雪花干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奇怪really stran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传输的USB信号出现了模拟线路才有的的雪花干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

不懂,之前试过键盘后面USB不识别问题,量过电压偏低,插后面打文字很清晰,图片雪花多。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个离谱故障
邻居家的HP喷墨机不好,说还少了个黑色墨盒
因为没有USB线就直接拿了张卡复印,打出来刚开始正常,2CM以后开始缺色,以为没墨水了,拆下来加,结果也不缺墨,又装起来试,还是一样
让邻居用手机连打印机打了张图,很正常,然后想找张彩色的纸来复印试试,结果硬是没合适的,于是随手拿了本有点厚的书,这就造成盖子盖不严了,正是这盖子没盖严让我发现了问题,这打印机不知道是缓存太小还是怎么,扫描2CM,退回去一点,打印2CM,再前进之前的位置扫描2CM,打印2CM这样循环,只有第一段扫描是正常的,后面的就开始缺色

邻居说不修了,大不了不用复印功能

网友:
这鸡鸡外型跟HP的10XX好像啊...

-----------------------

网友:
三星激光打印机小问题确实不少

网友C:
用根带屏蔽的打印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根带屏蔽的打印线试试

买的就是带屏蔽的,原装线也不行,与线无关,插前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回事,学习了

网友:
这奇怪的原因属实让人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装WPS,如果装了卸载再试试打印图片。

wps ,一个安装完成后自动默认接管系统打印,让用户花钱的流氓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
敢碰三星打印机的都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