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record(瑞可达)自动门的微波感应头

楼主(2024-05-06):
一个换下来的瑞可达平移自动门的微波感应头,估计是有故障,拆开与大家分享。

瑞可达。

换一个角度。

再换一个角度。

底部。应该是早期产品,应该是8plus,纸破损了,看着像3plus。

卡扣的,从底部即可撬开,整个电路是固定在底座上的。

这是电路板。

微波接收头?

板子另一侧的元件。

引出线接口,电源及信号输出。

调整螺丝?(微波接收头后面是一个封闭的金属盒,没有打开,这个螺丝可能是调整灵敏度的)

固定在底座上的微波接收头及电路板可以调整角度,上下可调90度,这是一个方向的极限(图上微波接收头朝前,电路板朝下)。

另一个极限(图上微波接收头朝上,电路板朝前,相当于向上旋转90度)。

也可以左右调整。

底座不动,左右可调整±30度。

这是接收头的参数。
这只是一个自动门的微波感应头,控制自动门的开闭,还需要有控制器。有时间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当做微波感应开关来使用,我感觉要比普通的雷达感应头可靠得多。
谢谢围观!

网友:
头回见拆开的感应器

网友:
雷达天线金灿灿的,可以收集下来炼金。

网友:
据说隔着气泡墙都有反应,但是不会被温度影响,热释电的则是很容易受环境高温影响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要动态才检测的到吧

网友:
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5.8G微波感应模块,国产的9.9

网友:
之前拆过松下的,跟这个类似

网友:
有点复杂呀

网友:
这个很方便

网友:
用料好,电位器应该是延时调整。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
做工很德味,刚刚的

网友:
偶撸的微波开关是板载天线,比这个low不少

网友:
这个太高级了,不好玩

网友:
有点复杂,没见过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