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速接线端子拆解

楼主(2024-05-06):
之前嫖灯板送的一些接线端子,用来给小功率设备接线很nice,特别是做一些实验临时接线,比手拧铜线方便,也安全,打算买几个用,结果发现另一个看上去更上档次

买了这款,到手发现这个体型大不少,没上边的迷你了,不过除了体型外其他方面碾压上边的
带梯形槽,可以自由组合

虽然有卡扣,但是还是暴力拆解,太结实了
两个不锈钢弹片+一个黄铜接触片,弹片弹性十足,保证接触良好

实际接线的样子 ,橙色扳手打开后杠杆原理向下压弹片,铜片位置固定,下方开口,线放进去关闭扳手弹片回弹把现在压到铜片上

和鼠标接收器比较下大小,有点大

网友A:
wago万千的质量有保障,2010年就接触到这类快速接线端子产品了

网友B:
白色小巧的哪个接线不紧容易掉线

网友C:
白色的只能接小电流设备,不能拉扯,橙色的能上大电流,压接也相当牢固,一般扯不动。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go万千的质量有保障,2010年就接触到这类快速接线端子产品了

质量是真不错

网友D:
橙色手柄不太好掰,冬天容易掰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小巧的哪个接线不紧容易掉线

确实不结实,临时使用还行,长久使用特别是线材可能会受到点拉力的地方就感觉很不安全

网友:
第一个用久了会莫名其妙的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只能接小电流设备,不能拉扯,橙色的能上大电流,压接也相当牢固,一般扯不动。 ...

看了下参数,600v32A,电流就算缩水到10A大部分场景也够用了

网友:
白色快速的弹片有猛钢和紫铜的,两种我都有买,感觉紫铜的容易变形

网友:
白色的买灯板一般送,感觉不好

网友:
后面这种10来年前就在用了,家里的射灯,吸顶灯坏一个就加一个这个上去,更换起来太方便了

网友:
质量看着还不错。

网友:
第二种不错,结构很好。

网友:
第二种可以扩展线数很好,连接也很可靠。

网友:
第二种可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橙色手柄不太好掰,冬天容易掰断

装灯具配套的,夯来就是一次性用品。

网友:
第二种俺也在用,不错

网友:
原来这么大,不过我觉得还是 以前那种拧螺丝的,大电流严重发热时 下 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