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QOO第一代游戏手机屏幕排线故障寄修还是没修好。

楼主(2024-05-06):
IQOO第一代游戏手机屏幕排线故障寄修还是没修好。

原以为能飞线,结果没显微镜飞的不好,没修好,寄修了,结果说修不了寄了个非原屏,最后买了个副厂屏没几天就压出线来了。
然后咸鱼被一小弟弟买走自己换屏幕又挂出来卖。。到现在估计还没卖掉吧。

网友:
这玩意费眼,得整个高倍率的放大镜

网友:
这种软排线确实不太好飞线。

网友A:
直接换屏是王道,现在的东西集成度太高了,不好修,话说前段时间看到个VIVO T1成色相当不错,就屏要打手电才能看到,本来想入手的,想着一是没那手艺换另一个是不确定是否有其它故障就淘了另一个屏好但成色一般的,中午刚拿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屏是王道,现在的东西集成度太高了,不好修,话说前段时间看到个VIVO T1成色相当不错,就屏要打手电才能 ...

老板说换个排线60,结果没想是青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屏是王道,现在的东西集成度太高了,不好修,话说前段时间看到个VIVO T1成色相当不错,就屏要打手电才能 ...

要打手电才能看到是屏幕背光没有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板说换个排线60,结果没想是青铜。

     如果是我,我宁愿在本地找个工具齐备的,给他100当场马上搞掂好过。短期保修也方便。
        抖音 上好多无所不能的大神,不过他们飞线起码200起步吧。卖掉是明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宁愿在本地找个工具齐备的,给他100当场马上搞掂好过。短期保修也方便。
        抖音  ...

那个杨长顺飞个汽车钥匙,1500~2000,没工具的人再多钱都干不了

网友:
不如重买个新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宁愿在本地找个工具齐备的,给他100当场马上搞掂好过。短期保修也方便。
        抖音  ...

本地?你以为不宰你哟。

网友D:
飞这几根线没啥难度,就是费眼。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这几根线没啥难度,就是费眼。费时间。

没有电子显微镜,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杨长顺飞个汽车钥匙,1500~2000,没工具的人再多钱都干不了

最主要是 显微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你以为不宰你哟。

起码 我看着他做

网友:
这种屏幕的排线飞线,难度确实不小。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查呀!!!

网友:
我飞过手机排线,没用放大镜,就是费时间,还有就是恒温烙铁和好点的焊锡,最好是含铅焊锡。

网友:
没太理解,寄修没修好,把断排线的原装屏换成了国产屏给你寄回来了?这不是换件的JS嘛

网友:
这个排线没飞上,看来楼主所托非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