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哪里可以淘好玩的12V纯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4-05-06):
地下车库的小电驴充电桩被消防以有火灾隐患强制拆除了,隔壁邻居的四轮充电桩又没有引个插座出来,这下车内除尘没有220V电源了(以前用电驴充电桩+220V 300W便携家用吸尘器)
这里捉摸着买无线或车载吸尘器,但是用惯了300W,再用几十瓦或者百来瓦的机器估计不顺手,吸力大大降低,又开始琢磨着搞个车载逆变器。
使用频率1-2个月一次吧,家里俩娃车里经常比较脏,沙子、石子、糖果、各种食物碎屑多不胜数···汽车电瓶12V60AH,汽车发电机多大不清楚,通常在1000W左右,所以准备搞个500-1000W的纯正弦波逆变器,再大带不动没必要,不挑成色,性价比要有,黄鱼也可以。

不过据说逆变器水深似海,家里有没有示波器验货,老铁们有推荐吗?

网友:
要是串励磁电机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用直流电,弄个电动车,插上可以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看,后级有大电感的一般是正弦波的。海鲜市场多看看,碰巧会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看,后级有大电感的一般是正弦波的。海鲜市场多看看,碰巧会有合适的。 ...

现在黄鱼比较乱,去蹲蹲看

网友:
直接换家用无线吸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黄鱼比较乱,去蹲蹲看

现在一手二手平台哪里不乱?我在海鲜上面买到了一台逆变器号称2000W,实测1000W,厂家也是这么说的,价格130。见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3#pid16285800

网友B:
300W太大了,150W你倒是可以淘个车载原装的

网友:
小体积的就几乎是高频的,纯正弦波逆变器一般看上去体积就很大,通常外壳标示为在线式UPS,且电池组大多为36-96V外置。

网友:
用个电风扇带载测试就知道了,有条件的就用 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手二手平台哪里不乱?我在海鲜上面买到了一台逆变器号称2000W,实测1000W,厂家也是这么说的,价格 ...

这个价格就算1000W也划算啊,就怕不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W太大了,150W你倒是可以淘个车载原装的

150W论坛有个大众拆车的,还不错,就是功率差点意思

网友C:
有汽车充电桩的话可以买个充电桩取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汽车充电桩的话可以买个充电桩取电器

是邻居的,如果我有直接就扩展个充电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手二手平台哪里不乱?我在海鲜上面买到了一台逆变器号称2000W,实测1000W,厂家也是这么说的,价格 ...

刚刚在黄鱼蹲到一个800W的,卖家说全新没用过,不保好坏,这个是不是套路啊,大概50元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在黄鱼蹲到一个800W的,卖家说全新没用过,不保好坏,这个是不是套路啊,大概50元钱 ...

很有可能是套路。会修或想学修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听说兴力电品牌的逆变器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套路。会修或想学修可以买来试试。

我已把大腿拍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把大腿拍肿了……

其实逆变器维修并不很难,前级与开关电源差不多,一般用494或类似芯片升圧,后级整流后由专用芯片通过H桥逆变成交流,通过电感形成正弦波。无高压一般前级坏,查前级功率管(MOS管)和驱动电路。有高压查H桥四个管子和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在黄鱼蹲到一个800W的,卖家说全新没用过,不保好坏,这个是不是套路啊,大概50元钱 ...

放心,卖家说不保好坏,就一定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卖家说不保好坏,就一定是坏的。

黄鱼暗号,不包好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