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定位模块拆机

楼主(2024-05-06):
大家帮忙看一下是4G还是2G,能不能用!

网友A:
NB-IoT的,而且电路板上写的1924,应该是19年24周,所以我猜是4G的,话说这玩意要充流量和交平台费,不然也没法用...

网友:
这个叫定位模块,不叫导航模块

网友:
NB的,这个不是普通的gsm卡。而且需要平台支持。

网友:
跟踪器,需要平台充值使用

网友:
郑州还有这种公司,很厉害啊。我们系统平台就是威科姆,没想到是本土企业做的,厉害

网友:
这是定位模块

网友:
是显示定位的,要交钱才能用,平台早跑路了吧!

网友B:
8V-100V,这电压够宽的,有点意思

网友:
啊呀,被误导了,以为是导航。

网友:
这是定位用的,不是导航用的

网友:
看平台长不长命,很多定位GPS的平台很快就失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B-IoT的,而且电路板上写的1924,应该是19年24周,所以我猜是4G的,话说这玩意要充流量和交平台费,不然也没法 ...

五年了,搞不好平台都垮了

网友:
nb是4g的一个低速通信模式,比cat1还要低速,比2G模式还省电,当然它也只能传输少量数据,不支持语音

网友:
使用性质不同,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8V-100V,这电压够宽的,有点意思

正常,这种很多都是宽电压的,我之前电驴上牌时整的是8-90V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年了,搞不好平台都垮了

有道理...

--------------------------

网友:
esim,没得玩了,只能外挂串口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