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宝撸的led灯,简化到极致

楼主(2024-05-06):
某宝撸的led灯,简化到了极致,电容一颗没有,电感也没有,芯片老眼昏花的还看不清。
回过头来说,两分钱撸的要啥自行车呢。可是,那天说起,这种东西会不会浪费了整个社会的很多资源?
加上两个电容,会不会更好一点,问题是要加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A:
便宜能用 指定寿命 以旧换新 国策

楼主:
另外,它有24颗灯珠,号称12w,不知道实际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能用 指定寿命 以旧换新 国策

会不会有巨大的浪费

网友:
这种就是看运气,啥时挂都有可能。每颗0.5W的可能性不大,基本0.3左右吧

网友:
原来的荧光灯管的吸顶灯有大量的灯需要改造 ,所以这种可以替换的灯板非常实用
虽然寿命不怎么样,但是养活一帮电工

网友:
频闪严得,长期使用影响视线

网友:
补上400V电容吧

网友:
看运气,随时都有可能坏掉

网友B:
这是一款低成本的驱动方案,因功率并非按厂家LED颗粒个数来定,所以功耗其实是对半折,加上底板散热,整体设计技术是成熟的,只是寿命不会长。市面上小功率的LED光源模组至少一半已经是这种结构了。单独驱动模块的灯板价格要高得多。

楼主:
450v,10uf可以了吧,另一个小的有没有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款低成本的驱动方案,因功率并非按厂家LED颗粒个数来定,所以功耗其实是对半折,加上底板散热,整体 ...

很好奇,电感都可以不要了

网友:
极致的压缩成本

网友:
这种直接恒流的,一般都是高压灯泡,比如9V的,那么24串就是216V左右,满载的话,可能有230V。

220V电源整流后,又没滤波,300V脉动直接加到灯串,大约有一般时间恒流芯片是没有压降的,恒流芯片负担不大。

网友:
我也撸了个同款,一直不知道用在哪,后期自己改装用吧

网友C:
加电容会不会出事?整流+滤波电压变成320v左右,这玩意儿是恒流不恒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会不会出事?整流+滤波电压变成320v左右,这玩意儿是恒流不恒压的吧 ...

你的意思是说,光整流不滤波,直流电压没那么高?

网友:
补上电容的话,电压会升高至310V,灯端电压不变,恒流芯片发热会更厉害,建议在LED两端并个电容

网友:
用在短时间照明区段,比如卫生间,替换灯管节能灯,一块板子也能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