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证华硕EAH6850显卡辅助供电处电源芯片型号,丝印DJ-DM U12

楼主(2024-05-06):
在用的(华硕EAH6850)显卡突然没了信号输出。
经查有一路12V辅助供电电路中的一个双二极管(J42)损坏,两个场管(5030)拆下,经与新品对比测量,感觉没坏。芯片左上角的小电容在板上测量时,感觉短路,焊下时小电容崩飞找不到了,测量小电容两焊点之间阻值为零。场管焊盘对地阻值好像也不对。这个辅助12V供电有两路,周边元件分布类似,经对比测量,怀疑还有元件损坏,怀疑电源芯片(丝印DJ-DM U12)有问题。
请教各位,丝印为DJ-DM U12的电源芯片(感觉这是个电源芯片,也可能是别的芯片),其对应型号是什么?(见后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J-DM就是RT8202APQW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DM就是RT8202APQW

谢谢你的回复!
将按你提供的芯片型号去查询,再次感谢!

网友:
高手,看不懂